E1-471G

楼主(2017-05-02):
刚刚来时开机0.2掉电   刷2个BIOS完后 跑几下就掉到0.8    和BIOS关系大吗

网友:
跑几下就掉到0.8  意思 是电流有跳变最后停在0.8a不动了吗      你刷完bios 现象变了  应该 跟bios有关系

网友:
可以再刷几个试下

网友:
继续刷bios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