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如图,如果我把果6 U2旁边的电容都拆了,,,好的机器的话有事不???

楼主(2017-05-02):
(图片)

网友A:
都拆了恐怕会影响供电的滤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拆了恐怕会影响供电的滤波

意思是手机能开机用,,但可能电路不稳定,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手机能开机用,,但可能电路不稳定,是吧?

是的  率波电容都拆掉   率波不良 会有交流电混在里面  会不稳定的

网友:
楼上正解,可以拆但不能全拆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