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进dfu,电脑根本没有反应

楼主(2017-05-02):
确定电脑没有问题,我自己手机就能识别,换了电池和尾插还是不能识别,恢复模式就能识别手机,但是刷机报错,好像是1403,大侠指点一下,这个手机就是锁屏密码忘记了,id是自己的,愁啊

网友A:
论坛有相关案例  搜一下看看

网友:
你这手机能正常开机只是忘记锁屏密码要刷要?那样你重新刷机试试。

网友:
还原一下子然后输ID激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相关案例  搜一下看看

没有找到啊,还请多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
知道ID帐号密码就好办了用爱思助手或Itunes刷机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道ID帐号密码就好办了用爱思助手或Itunes刷机就可以

就是要刷机dfu电脑没反应

网友B:
进入恢复模式试下,就是关机后按住home键再插数据线等手机屏幕上显示一条数据线加一个光盘的时候松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入恢复模式试下,就是关机后按住home键再插数据线等手机屏幕上显示一条数据线加一个光盘的时候松手

这样刷错误4013

网友:
你可以用爱思在刷一下看看,要不换根数据线在试试!报4013是RAM,CPU,硬盘

网友:
好像论坛上有报错代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