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到一个三星4521F机器的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7-05-02):
    昨天接手修一台三星4521F的传真机。故障是连续印多张纸,会带纸,已经更换了分页器,换了转印组件,故障还是依旧,请各位有遇到此类问题的大神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正在纠结中。。

网友:
我办公室3台跟你一样,搞好了分享下

网友A:
hp的出现这种情况是电磁离合器缓冲胶老化粘住了,三星的没遇到过

网友:
打印机上纸那个板子变形了,你加热把它弄正。

网友:
整套换啊  搓纸轮也换掉

网友:
搓纸轮也要换下

网友:
这个问题,多数是分页器,离合器导致的。
分页器都排除了,再排除搓纸轮与离合器问题,

网友:
换原装的分页器绝对好使,我之前就是那样,弄不来好的分页器耽误了好长时间。

网友:
一般就这两个的问题啊。其他的还真没遇到了。

网友:
一般都是你那种情况的,其他还没碰到过

网友:
继电器看看弹簧收紧点

网友:
迅维网人才真多

网友:
这个问题是要搓纸轮和分页器一起更换就好了,需要注意的是搓纸轮是和架子一同换的才行,看图这样

网友:
进纸电磁离合器粘住了。 说换分页器和搓纸轮的是错误的。

网友:
看完都长知识了

网友:
离合器拆出来清一下,最好把那个胶垫换了。。

网友:
离合器问题(像电磁继电器),检查一下

网友:
都是维修得到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的出现这种情况是电磁离合器缓冲胶老化粘住了,三星的没遇到过
三星的 直接是卡纸 不会多次进纸 如果是离合器的话

网友:
第一次经验都要学习

网友:
分页器,离合器导致的。

网友:
多张进纸 分离轮

网友:
电磁离合器 ,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