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无法打电话维修需要查什么信号

楼主(2017-05-02):
故障状态:如下图,信号选3/G搜索不到运营商,2G出来这个
图纸已下,需要查那些信号,望大师门指点,谢谢

,红米note无法打电话维修

网友:
这款好像都有这个问题 我遇到好几台了  都没有搞定  估计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A:
2G信号能认到,那查4G信号通道,你的卡是不是4G卡。

网友B:
是4G版本还是3G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2G信号能认到,那查4G信号通道,你的卡是不是4G卡。

徐老师,我打开图纸一脸满然,不知道具体量哪几个,指点一下,插的是4G卡,无法拨打112,*#06#有三行一样的MEID、MEID1、MEID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4G版本还是3G版本?

是4G版本的,大师指导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4G版本的,大师指导一下吧

把图纸发上来

网友D:
先搞功放,在搞中频

网友:
找老徐就对了  老徐帮你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4G版本还是3G版本?

我也不是很懂,你请教下徐老师。

网友:
图纸和位置图

红米note双卡4G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搞功放,在搞中频

功放换过了,中频不知道是哪个

网友:
红圈中是中频

FYY

网友:
先刷对应版本,然后搞中频

网友E:
兄弟你这个原图能给一份吗,我正在修这个手机的,谢谢!原来你这是楼上共享的,正好需要,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你这个原图能给一份吗,我正在修这个手机的,谢谢!原来你这是楼上共享的,正好需要,呵呵

已发送!

FYY

网友:
收到谢谢,虽然我也花金币下载了,但还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搞功放,在搞中频

正解,另外检查卡座,遇到过一次

网友:
查发射通道和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