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5DE REV2.0 电流跑到1.9 2a内接不显示外接显

楼主(2017-05-02):
3.3v上拉EDID     EDID DAT和CIK两条线万用表量都只有1.18v  波形如图 edid去往的转换芯片已经换掉还是1.18原样

网友:
论坛看到很多贴子 和我遇到的一样  有师傅搞定的吗

网友:
这么奇特?上拉电阻变质了?拔掉屏线试试

网友A:
对了 我描述错误  实物上拉电阻是没有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 我描述错误  实物上拉电阻是没有装的

人为故障吧,装2个,而且不能任意,好像是4.7K或者2.2K,自己看下点图。

网友:
把上拉电阻装上试试

网友A:
师傅们 我打错了    屏接口的lvds clk dat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傅们 我打错了    屏接口的lvds clk dat是正常的

你有才,这种一般刷个BIOS就正常。其他背光开启,亮度调整,屏线,接触呀,换屏呀什么的都懒得说了。

网友:
是不是屏接口有个转换芯片?

网友:
搞了乌龙 换了转换芯片u4501好了  不知道啥原因 还不知道稳定不  之前量错了信号量的edid实际屏借口叫lvds_clk  屏借口的名称lvds_clk现在有波 也能显示了       我继续开机测试 看看进展

网友:
换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