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8青春版触屏失灵

楼主(2017-05-02):
这台手机放在家里没有怎么用,突然间就触屏失灵了,开始以为是触屏有问题,从某宝购了一块回来试,不行才确定是主板有问题。根据电路图查找,发现触屏的2.8V供电没有,与地之间短路,将触屏座周围的元件逐个检查,发现是一个小电容C2501短路,去掉后故障排除。

网友:
楼主把电路图、位置图发上来分享给大家吧

网友:
故障挺常见,就是电容对地短路,楼主的资料倒是让人垂涎欲滴

网友:
国产机就是资料比较难找,

网友:
放着  放着就把电容放短路啦

网友:
不是说现在稍好点的手机触摸都压在屏一起了吗,楼主是买了个屏总成来试?莫非楼主是把屏分割了测试的?

网友:
希望楼主共享维修资料。。。。

网友:
这类问题很常见。希望楼主分享下资料。谢谢。

网友:
华为现在也开始坑了

网友:
楼主是运气好,还是有图纸呢。

网友:
楼主 把资料共享出来啊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

网友:
楼主修的很溜,资料可否传上来一下

网友(2018-10-27):
你们要的资料来了   你们准备修了吗?

网友:
修手机主板得认真仔细。。。大神就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