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的上管穿了 要上下管一起换的吗

楼主(2017-05-02):
CPU供电的上管穿了 要上下管一起换的吗  不然不稳定吗

网友:
最好一起换,省得做返工。

网友A:
我觉得楼主有灌水嫌疑,都这么老的鸟还问我们小白应该问的问题

网友B:
检查做仔细点,确定没故障就不用换。

网友:
最好一起换,返修够你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检查做仔细点,确定没故障就不用换。

最好是一起换掉,一般情况下,上管坏,下管多数都经过了大电流放电,所以要稳定 还是换吧,我今天刚好修到一台海尔简爱的本子,CPU供电有一上管坏了,隔离管也烧焦,奇怪是保险居然还没有熔断,所以说这电路设计得不合理,保险的额定电流值太高了,起不到什么保险作用,3项供电,后来我是换了3对管子,才稳定 。

网友:
还是换掉稳定放心

网友:
最好一起换还要检查周围电阻对地阻止

网友:
可以测量,没坏就不用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楼主有灌水嫌疑,都这么老的鸟还问我们小白应该问的问题

以前修修显示器  最近才修主板

网友:
不用犹豫一起换掉!不差一个场馆

网友D:
已经有会员说你有灌水嫌疑了  要注意了 在求助 配上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有会员说你有灌水嫌疑了  要注意了 在求助 配上图片

灌什么水  我主板才一点点会呀 以前修的是显示器

网友:
当然一起换是更好的了

网友:
他们说的都没到重点,重点是烧了上管以后,管理芯片也会挂掉,因为上管的GS极导通了,电流从G极回涌到芯片上,所以烧上管的情况八成芯片也烧了,单单换管子没有用,换了也会烧

网友:
最好一起换掉

网友:
没有必要一起换,只要换上的型号是一样的,就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已经有会员说你有灌水嫌疑了  要注意了 在求助 配上图片

我就随便说说的    啊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就随便说说的    啊哈哈

我知道你不是一个随便的人     一旦随便起来就是很认真的  我懂

网友:
当然,和驱动一起换掉

网友:
不用 不过换完要测量G级波形 一样吗

网友:
我是连芯片一起换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你不是一个随便的人     一旦随便起来就是很认真的  我懂

我以为你下一句会说,你随便起来不是人的。              玩笑  版主大人别生气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你下一句会说,你随便起来不是人的。              玩笑  版主大人别生气哈

那有那么容易生气   夸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一起换掉,一般情况下,上管坏,下管多数都经过了大电流放电,所以要稳定 还是换吧,我今天刚好修 ...

反过来,下管烧掉了,上管要更换吗? 正好手头cpu供电(上管下管各2只)第三相下管烧掉冒烟,拆掉后测VCORE对地短路,再拆第四相一下管,对地二级值才25,可以使用亮机

网友E:
下管只要检测是好的就没有必要一起换,重点是检测G级波形,是不是要换电源IC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管只要检测是好的就没有必要一起换,重点是检测G级波形,是不是要换电源IC

对 G极波形正常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