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525 之断臂求生

楼主(2017-05-02):
一ACER D525 本子,在别处判死刑了,来我这边碰碰运气,看看外观没什么问题就接了,按开机键没反应,拆掉电池硬盘,上可调电源,电源直接保护,严重短路!同时有烧焦味。拆机第一眼看到风扇上方板子烧焦了,上家刮过板子了,表量下,公共点对地直接短路了,两个隔离MOS管也烧得微黄,加电烧,风扇上方板子发热厉害冒烟,看来板层短路了!观察此处铜箔走线比较大是19V公共,没小线,果断进行截肢手术,飞线,测试没短路了,插电待机2mA,开机0.4A,应该还有电压没出来,测了下,是CPU电压没有,其他都出来了。测试6266发现19V供电没到,再飞一根线,再开机直接显示,装机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还是 运气好啊 ,

网友:
厉害了加分,像这种我们都是报废,费事又费力还不一定能修好。

网友:
这种的不好修

网友:
这个应该很好修的,为什么上家没修

网友:
加分,确实修得不错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