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 触摸板进水怎么修???

楼主(2017-05-02):
苹果A1502 触摸板进水怎么修???

网友:
急急急急

网友:
我去,这不都是直接换的吗,这个也修

网友:
这个不好修 直接换了

网友:
进水 查相关是否有腐蚀断线等

网友:
触摸进水直接换,不过有可能 线也要一并换,也不贵

网友:
不知道坏了多少地方,还有的修吗

网友:
触摸板这么便宜 换个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