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求助,欧版的华为P9(型号:VNS-L31)固件包。

楼主(2017-05-02):
接一客户欧版的P9LITE,升级系统造成开机定屏。双清没作用。现在开机停留菊花,找遍网络没有固件。哪位大神存有可有偿购买。

网友A:
这是欧版的~机器
固件下载地址:http://www.droidviews.com/update ... -0-nougat-emui-5-0/

网友B:
欧版机上欧洲官网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欧版机上欧洲官网查查。

客服都查不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欧版的~机器
固件下载地址:http://www.droidviews.com/update-huawei-p9-lite-manually-official-and ...

谢谢你  我找到有P9全型号的。就是不知道哪个版本号

网友C:
http://hwmt.ru/oth/HWFF/info/view.php?find_model=VNS-L31
华为P9全型号固件包地址。给有需要的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hwmt.ru/oth/HWFF/info/view.php?find_model=VNS-L31
华为P9全型号固件包地址。给有需要的朋友

最后在哪里找到了欧版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