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不使用原电源板改LED如何激活驱动板

楼主(2017-05-02):
手头有个ACER的22寸显示器,想改成LED的,手头有现成的12V电源,不想要原来的电源高压板。求教现在的LED横流板和驱动板还如何接线?
就是说,电压输入我已经都接好了,LED横流板有12V供电,解码板有5V供电,但ON/OFF该如何接?求教各位高人!谢谢!

驱动板接口依次为VCC5V、VCC5V、GND、GND、ON/OFF、BRGHTNESS
LED横流版为四根线版本,分别为VCC、GND、ON/OFF、DIM

ON/OFF对接,BRGHTNESS和DIM对接的情况是屏幕不能显示内容,仅背光忽明忽暗。

网友:
驱动板不需要激活

网友:
给 LED横流版一个开启信号和共地即可。

网友A:
ON/OFF  很好找压!沿着驱动板到高压板两根信号信  一个亮度调节,一个开关!   如果这样都不行你直接接到指示灯上面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ON/OFF  很好找压!沿着驱动板到高压板两根信号信  一个亮度调节,一个开关!   如果这样都不行你直接接到 ...

这招我又学到了,以前有个屏找不到开启信号,从开启上屏电压串电阻当开启过

网友:
跟改高压板一样的哦  供电 开启  地  就行了

网友:
灰常感谢各位大神!在另外某某之家发帖根本木有人理睬!还是这里的兄弟给力!谢谢了!

网友:
驱动板好像不用激活吧

网友:
ADJ那条不要接。驱动板过来高压开启那条信号线弄断不要给他进到电源板高压那里,试试看行不

网友:
恒流板 on/off  直接10K电阻拉到VCC,或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