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5520 la-8241p上电不显

楼主(2017-05-02):
版号: la-8241p 触发上电,外接显示器有信号但是黑屏。不显示logo。bios两个都刷了还是不行,内存也换了
  电流变化:0.28-1.08-0.98-0.87
请大神赐教!

COMPAL LA-8241P.pdf

网友:
还是老实测一下显卡供电

网友:
还是查查显卡吧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重点查下显卡 显示有关的原件供电等

网友:
显卡问题,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