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触发到1.1A左右掉电,没显示。不插内存不掉电。

楼主(2017-05-02):
(无正文)

网友A:
是C428短路,引起电感烧掉的。

网友:
这个电感,应当不大,可以找个个头差不多的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C428短路,引起电感烧掉的。

看来你已经解决了  电容短路 造成的电感阻值低 并不是设计的电感接地

网友:
对的,当时没有找到电路图。

网友:
解决方法是换电容和电感。

网友:
不知道其它这种现在是不是也是这里出现问题?

网友:
怎么样?解决了楼主?

网友:
怎么 样  了 请楼主在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