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海尔TR G150S 缺电压掉电备份BIOS

楼主(2017-05-02):
收到一台客户的雷神G150S版号;w65j0-d02
客户描述故障
拆掉光驱。硬盘。电流上到0.17又掉到0.02又掉回待机0.007.能再次触发
感觉是缺电压引起的。<不过又想刷个BIOS试试>
打值全版供电电感,没异常。上电在线量了桥发出的第一个电压内存供电,发现异常

往回追芯片条件,VIN-0V。找到问题

继续追

PQ25B,5脚DD_ON#为高,肯定不对了。量了隔壁的PQ26A的3脚12V,知道了升压部分正常
追DD_ON#

我个人理解;有时候不知道道导通关系的话,先上电量脚位,然后在分析来的比较快
实测PQ23 5脚 2脚为3.3V,那么6脚3脚就会为低,但是6脚有3.3V。明显不对。料板找个管子换

上电。亮机OK

没刷BIOS,换了管子就OK了。最后传个此机的BIOS,论坛上的我不知道能不能用。看下图

I7独显版号跟型号都在上面

w65j0-d02 TR G150S I7独显ok u271.rar (3.09 MB, 下载次数: 26, 售价: 5 分下载分)

网友:
思路清晰,,修的漂亮

网友A:
有这个图纸么?我这个进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图纸么?我这个进水了

图纸我是参照 W65J0 的,位置都对的上,我传的图片就是。
论坛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