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无3v 5v

楼主(2017-05-02):
待机芯片RT8205E,VIN,REF,EN,线性电压都正常

ENTRIP1为0.8v,ENTRIP2为1.6v

5V电感图

3V电感图

ENTRIP 前的复合管和NPN的MOS管已查过,
请教高手为啥不出3,5V呢?

网友:
查这两个en的开启信号啊,,这两个电压是芯片内部上拉的,,再受外部一个双mos管控制,,你把那个双mos管拿掉,,看看出不出35v,,再判断是控制信号的问题还是pwm电路这边得问题,,我前两天修到过一个,,不触发的g480  就是这个双mos管控制信号前边的一个npn管坏了。

网友:
楼上的兄弟,这个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