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40未付合上盖子后。在打开盖子时,不能亮机

楼主(2017-05-02):
X240的板,开机正常,只要合上盖子后,在翻开就不行了,不亮。怎么都不能亮,只能关机后在开,求助中,有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给说一下

网友:
休眠开关查了吧

网友:
待机不唤醒  你可以设置 电脑不出现待机的状态

网友:
系统重新做一下试试

网友:
Lid信号建议查下条件

网友:
休眠开关有问题了吧,直接拆掉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