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0 仁宝la-8241p连续短路维修

楼主(2017-05-02):
不啰嗦直接入正题吧!大家都知道这机器大短的通病就是b+经过pl101电感后级的电容容易坏,这次接到的本子也是这个情况,

拆机一看后级的三个电容明显有一个已经有裂纹了,以为捡钱了,迅速拆掉电容,测量公共点阻值600多,正常。以为这就好了,插电。。。。草!还是大短。。。。急着下班,迅速用烧机大法,居然都没有发烫的地方。。。。唉!看来早点下班无望了,只能一点一点的查了,查图纸,发现这里的主供电跟保护隔离有关,应该是充电芯片bq24747这一路待机供电。不管了,先断开pl101电感吧,发现电感前端后端阻值都是0,都短路了,擦!这下盘大了。。。。看图纸吧!

看图纸bq24747充电芯片,测的batt+阻值也是0,,唉!干脆把这几个电容都拆掉,mos管也拆掉,把batt+输出电压的那两个上下管也拆了,还好这下不短了,再仁宝的料板上找到差不多的mos管和电容都装上,ok阻值600多正常啦!上电,不经意的瞄了一眼主板,感觉有火花,待机0.037偏大啊!仔细看火花那里,一看是bq24747芯片的vin供电链接的10欧姆的电阻烧穿了。。。。万用表测bq24747的22脚阻值600多,正常啊。。。。怎么会烧电阻呢?郁闷中,重新加焊充电芯片,更换电阻,又烧了。。。擦!阻值正常怎么还会烧这个电阻呢?直连电阻试试。。。。上电!靠。。。芯片冒烟了,芯片22脚那里直接被烧了一个洞。。。。。唉!此时已经是10点30分了,客户再催了,问今天能不能修好!我说要不你留个电话,修好给你打电话吧!打发走客户,自己在料板上找了个一样的芯片和电阻换上,然后从电阻的另一端飞根线到芯片22脚,上电。故障依旧。!而且又是大短路。。。。我去!抽支烟冷静冷静,,,,

  继续,先把保护隔离所有的mos管都拆了,pq100,pq101,qp102,和batt+输出的pq108,pq110 mos管也拆掉,测量d到s极都是通的,我去,烧了那么一大片。。。唉!看来五一之前不能交差了,算了,收工下班,一看时间12点了。公交车都没了,还好有共享单车。

  2号今天上班了,定的芯片也到了,更换了10欧姆电阻和新的bq24747,上电。。。。哇!无待机供电,看看公共点无电压,没有过保护隔离,仔细检查发现保护隔离第一个mos管pq100装反了。。。。哈哈哈!自己都感觉好笑。。。太长时间没有修本子了。重装之后待机电流0.012A出来了。装机测试亮机。图片太大,就不上传了。唉!最后总结一下,修笔记本不管是简单的问题还是复杂的问题一定要细心,本人这次是吃了大亏了,走了一大圈弯路。再一个现在笔记本维修的也少了,有点想往修手机方面发展,看来下论坛里面那些修手机的大神换CPU,扩容都好NB的样子,很是羡慕啊!好了,图纸我就不传了,群里面一大把!最后还要感谢两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23808-1-5.html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正好也在修个一样的机器  正需要你这张图

网友:
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享

网友:
修机器细心很重要

网友:
高手级别的学习了

网友A:
那个保险电阻到底是为什么会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保险电阻到底是为什么会烧呢

充电芯片有问题,换了个新的就好了

网友:
图纸上面充电芯片是isl88731,但实际用的事bq24747

网友:
充电芯片坏的还没修到,也许是我修的少........

网友:
大短路都没有烧出来,这热量去那了,不是爸爸去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