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206bw按开关没有反应,电源板带不动负载维修

楼主(2017-05-02):
三星206bw显示器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拆机发现25v/470uf电容已经鼓包了,直接更换电容,上电测试,发现开机键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测量电压发现开机针脚电压3.3v-0.9v来回跳变,不对啊,这显示器只有13v供电,驱动板也是13v供电,同时也测了一下13v电压,这个电压只有9.5v-6.5v来回跳变,这肯定不正常,拆掉驱动板然后再测电压,发现13v正常,电源板带不动负载。。。。没办法再论坛找找类似的故障,百度也找找,大致类似,大部分都是是电容,肖特基二极管,光耦。。。。这些都换了还是不行。一般的电压偏大偏小都跟光耦有很大的关系,看主板光耦还链接到哪里,发现有个三脚的元件跟光耦连接的,应该是控制光耦的吧tl431,,,百度一搜,大部分电源板都用这个元件。不管了,料板找一个换上,,,测试,,,擦!ok了,13v正常了,带负载也正常了。。。传个图上去,希望对大家遇到雷士的故障有点帮助:图片附上:

来张元件特写照:

网友:
这个是3星通病

网友:
就是431  带不动负载  跟光藕和431确实有关系

网友A:
我目前只遇到过坏光耦的,431还未遇见

网友:
我显示器修的少,431坏的还真没遇到过,谢谢分享,加分支持

网友:
稳压器坏了

网友B:
额!我修了不下于十台这样的显示器都是开关管控制级那个藕合电容的问题,431不良这是头次听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额!我修了不下于十台这样的显示器都是开关管控制级那个藕合电容的问题,431不良这是头次听说

开关电源中,TL431、光耦这两个元件坏的确实相对少。
除非是市电进了380V或雷击。

网友:
目前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基本2路都不问先换这两个

网友:
电容爆浆导致的吧

网友(2017-06-05):
431坏了一般就是电压不稳       431要和光耦一起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只遇到过坏光耦的,431还未遇见

431 好像显示器电源板 坏的很多
有好多实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中,TL431、光耦这两个元件坏的确实相对少。
除非是市电进了380V或雷击。

市电进了380V或雷击
可能会烧初级部分保险等吧

按在ATX电源里 光耦遇到过坏的 导致5VSB 变为2.3v

网友:
431坏的很少吧,还没遇到过

网友:
原来是tl431坏了

网友:
电压输出跳变也有关吧

网友:
TL431很少坏.

网友:
光耦和TL431是要一起使用,起反馈作用的。

网友:
tl431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