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C109维修

楼主(2017-05-02):
前几天接到一个同行拿来的HP笔记本  过来就说  这个本你要是能修好就牛B了  你试试吧  在深圳那边找高手修过  没修好,当时我也有点心里没底,深圳那边高手多少啊   我们这小县城  没见过市面   我说试试吧    通电看一下大电流   瞬间有感觉了   大电流应该能搞定吧  难道大电流是上家人为的?拆机后忘记拍图片了,大眼一看  电容换过N多个  MOS动过N多个  不过都是补焊   没换东西   不过PQ105 D  S极飞线短路了  不知道上家怎么想的  难道公共点没有电压可以直接强制拉个电压么,开始动手还原  断开飞线后  清理补焊位置 上电  待机0.085  测公共点没有电压   PQ105 D极18.85V   G S无电压 测PU101条件(PU101为BQ24715)在论坛淘宝没找到图纸后  直接找BQ24715图纸
测20脚芯片供电电压18.98V  正常  测6脚适配器检测电压3.2V正常  测16脚线性电压0V不正常   没有线性电压4脚无法输出24V的电压去开启隔离保护管   果断换PU101   上电测16脚6.1V正常   4脚输出电压为19.89V   貌似不正常  这个芯片为升压控制芯片  隔离管G极需要高于导通电压5V才能完全导通  从头开始测量吧  不要被他的飞线误导了  测PQ102  D极 S极 G极电压后  感觉有点不对劲  拆下来测PQ102软击穿  更换PQ102后插电待机电流直接到0。018   感觉差不多了  测公共点电压13.48V   按一下开机按键  电流上到0.58  插上内存  电流唰唰   就这么搞定了  说到底就坏了两个芯片  一个PU101   一个PQ102  但是上家竟然没有搞定  我感觉很是纠结!  是水平问题  还是。。。。。满板加焊  我真是醉了。。。

另附上亮机BIOS

网友:
深圳水深,高手是有但不多。能到深圳却不是找迅维

网友:
高手呀 学习了

网友:
思路问题 有时候 思路不正确会走进死胡同

网友:
你那个上家 维修太水了。。。 保护隔离都修补过,满主板 这里搞一烙铁,哪里搞一烙铁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