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厂常用英语

楼主(2017-05-02):
镊子: TWEEZERS
锯子: SAW
尖嘴钳: NOSE PLIER
扳手: SPANNER
鎯头: HAMMER
电烙铁: SOLDERING IRON
剪钳: WIRE CUTTER
老虎钳: PLIERS
电批: TORQUE DRIVER
夹子: CLAMP
三角架: CROWFOOD
钢网: STENCIL
刮刀: SQUEEGEE
刀片: BLADE
放大镜: VISIONSCOPE
调压器: BOOSTER
示波器: OSCILLOSCOPE
测试针: TOGGLE PINS
架子: RACK
支架: BRACKETS

网友:
d/a converter 数字模拟转换器
da 设计自动化
dac 数字模拟转换器
dacq 数据采集
damage 损伤
damage area 损伤区
damage probability 损伤概率
damage study 破坏研究
damped oscillations 阻尼振荡
damped wave 衰减波
damping 衰减
damping constant 衰减常数
damping diode 阻尼二极管
damping factor 衰减因数
dark current 暗电流
dark discharge 暗放电
dark pulse spectrum 暗脉冲谱
dark resistance 暗电阻
dark space 暗区
dark spot 黑点
dark spot signal 黑点信号
dark trace screen 暗迹屏
darlington amplifier 达灵顿放大器
darlington emitter follower 达林顿射极跟随器
data 数据
data acquisition 数据采集
data bank 数据库
data capture 数据采集
data channel 数据电路
data circuit 数据电路
data collection 数据采集
data communication 数据通信
data communication system 数据传送系统
data compression 数据压缩
data concentrator 数据集中器
data conversion 数据转换
data gathering 数据采集
data handling 数据处理
data line 数据电路
data link 数据传输线路
data logging 数据采集
data modem 数据灯解调
data network 数据网
data packet switching 数据包交换
data processing 数据处理
data reduction 数据压缩
data slice 位片微处理机
data transfer 数据传送
data transmission 数据传送
data transmission channel 数据传输通道
dc 数据转换
dc amplifier 直僚大器
dccd 数字电荷耦合掐
dccl 直接电荷耦合逻辑
dctl 直接耦合晶体管逻辑
dctl gate 直接耦合晶体管逻辑门
de emphasis 去加重
dead time 无感时间
debunching of a beam 束立聚
deburring 去毛刺
debye length 德拜长度
debye temperature 德拜温度
decade counter 十进数计数器
decade counter tube 十进计数管
decade voltage divider 十进制分压器
decapsulation 解封装
decarbonization 脱碳
decarburizing 脱碳
decatron 十进制计数管;十进制计数管
decay 衰减
decay characteristic 衰变特性
decay time 衰落时间
deceleration time 时延
decision element 判定元件
declination 偏角
decoder 解码器
decoder circuit 译码电路
decoding 译码
decoding circuit 译码电路
decomposition 分解
decomposition reaction 分解反应
decomposition technique 分解技术
decomposition temperature 分解温度
decoration 染色
decoupling filter 去耦滤波器
dedicated chip 专用芯片
dedicated integrated circuit 专用芯片
deep acceptor 深受主
deep center 深杂质中心
deep depletion ccd 深耗尽层电荷耦合掐
deep depletion transistor 深耗尽层晶体管
deep diffusion 深扩散
deep donor 深施主
deep etching 深腐蚀
deep kerf 深槽
deep trap 深陷阱
deep uv exposure 远紫外线曝光
deep uv light 远紫外线
deep uv lithography 远紫外线光刻
deep uv mask 远紫外线掩模
deep uv projection aligner 远紫外线投影曝光对准器
deep uv rays 远紫外线
deep uv resist 远紫外线灵敏抗蚀剂
deexcitation 去激
defect 缺陷
defect concentration 缺陷密度
defect conduction 晶体缺陷导电
defect density 缺陷密度
defect density distribution 缺陷密度分布
defect free crystal 无缺陷晶体
defect motion 缺陷移动
defective silicon 有缺陷硅
definition 清晰度
definition technique 图象形成技术
deflect 偏转
deflecting electrode 致偏电极
deflecting field 偏转场
deflecting mirror 偏转镜
deflecting plate 偏转板
deflecting system 偏向系统
deflecting voltage 偏转电压
deflecting yoke 偏转系统
deflection 偏转
deflection amplifier 偏转放大器
deflection angle 偏转角
deflection coefficient 偏转系数
deflection coil 偏转线圈
deflection current 偏转电流
deflection defocusing 偏转散焦
deflection distortion 偏转失真
deflection electrode 偏转电极
deflection factor 偏转系数
deflection magnet 偏转磁铁
deflection non linearity 偏转非线性
deflection sensitivity 偏转灵敏度
deflection speed 偏转速率
deflection system 偏向系统
deflection voltage 偏转电压
deflection yoke 偏转磁轭
deflector plates 偏转板
defluxer 去焊剂器
defocusing 散焦
deform 变形
degassing 除气
degaussing 去磁
degaussing coil 去磁线圈
degeneracy 简并
degeneracy factor 简并度
degenerate condition 简并条件
degenerate distribution 简并分布
degenerate laser 简并激光器
degenerate level 简并能级
degenerate oscillation 简并振动
degenerate region 简并区
degenerate resonator 简并谐振器
degenerate semiconductor 简并半导体
degenerate state 简并态
degeneration 简并
degradation 老化
degradation mechanism 老化机构
degreaser 除油器
degree 度
degree of coherence 相干度
degree of confidence 置信度
degree of ionization 电离度
degree of light modulation 光灯度
degree of monochromaticity 单色度
degree of safety 安全程度
deionization 去离子
deionizator 离子交换装置
deionized water 去离子水
deionized water rinsing 去离子水冲洗
dekatron 十进管
delay 延迟
delay cable 延迟电缆
delay circuit 延迟电路
delay distortion 延迟失真
delay equalizer 延迟均衡器时延等化器
delay line 延迟线
delay line length 延迟线长度
delay signal 迟缓信号
delay time 时延
delayed blanking signal 延迟消隐信号
delayed sweep 延迟扫描
delayed synchro signal 延迟同步信号
delidding 解封装
delineation 描绘
dellinger effect 粗捷效应
delta matched impedance antenna 形阻抗匹配天线
delta matching 匹配
delta modulation 灯
delta modulator 增量灯器
demagnetizer 去磁器
demagnetizing factor 退磁系数
demagnifying electron projection 缩图式电子束投影
dematron 搓管
demineralization 除盐
demodulation 解调
demodulation method 解到式
demodulator 解调
demountable tube 可拆管
demultiplexer 多路分配器
demux 多路分配器
dendrite 枝状晶体
dendrite formation 枝状晶体生长
dendritic crystal 枝状晶体
dense chip 高密度芯片
dense logic 高密度逻辑
density 密度
density distribution 密度分布
density modulation 密度灯
density of packaging 封装密度
density of states 态密度
depletion 耗尽
depletion channel 耗尽型沟道
depletion implantation 耗尽区离子注入
depletion layer 耗尽层
depletion layer capacitance 耗尽层电容
depletion layer capacity 耗尽层电容
depletion metal schottky fet 耗尽型肖特基场效应晶体管
depletion mode 耗尽型
depletion mode fet 耗尽型场效应晶体管
depletion mode integrated circuit 耗尽型集成电路
depletion mode operation 耗尽型动作
depletion mode region 耗尽区
depletion most 耗尽型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晶体管
deposit substrate interface 淀积层 衬底界面
deposited film 沉积膜
deposited resistor 沉积电阻器
deposition 沉积
deposition chamber 淀积室
deposition composition 淀积层成分
deposition mask 淀积掩模
deposition target 淀积靶
depth dimensions 深度尺寸
depth distribution 深度分布
depth meter 深度计
depth of modulation 灯深度
depth placement 杂质的沿深度布置
depth profile 沿深度掺杂分布图
derating 降低定额值
derivation circuit 微分电路
descumming 清除浮渣
desiccant 干燥剂
design 设计
design aids 自动设计工具
design automation 设计自动化
design automation software package 自动设计程序包
design automation system 设计自动化系统
design database 设计数据库
design facilities 自动设计工具
design phase 设计阶段
design reliability 设计可靠性
design rule 设计规则
design technique 设计技术
desk 面板
desk coin telephone 桌形投币式公用电话机
desk telephone 桌式电话机
desmear 表面沾污去除
desoldering 脱焊
desoldering vacuum module 真空脱焊组件
desorption 解吸
destaticization 防静电处理
destruction 破坏
destructive pull test 破坏性拉伸试验
detectability 探测率
detection 检波
detection boundary 探测界限
detection limit 探测极限
detection of radiation 辐射探测
detection probability 探测概率
detection process 检波过程
detection range 探测距离
detection threshold 探测限界
detection time 探测时间
detectivity 探测率
detector 传感器
detector diode 二极管检波器
detector noise 检测齐声
detector sensitibility 检测崎敏度
detector stage 检波级
detector tube 检波管
detector valve 检波管
deterioration 劣化
deterioration of emission 放射劣化
detuning 失调
develop check 光刻胶显影检查
developed hologram 显影的全息图
developed image 显影图象
developer 显影剂
developing 显影
developing solution 显影溶液;显影液
development 显影
development flow 试制撂
development of photoresist 光致抗蚀剂显影
development tools 自动设计工具
deviation flag 航线偏移指示仪
deviation indicator 偏差指示器
deviation system 偏转系统
device 装置;元件
dew point temperature 露点温度
dewar flask 杜瓦真空瓶
dfet 耗尽型场效应晶体管
dft 离散傅里叶变换
di water facilities 脱离子水用设备
diagnostic facilities 诊断设备
diagnostic holography 诊断全息照相术
dial exchange 自动交换区
dial line 交换线路
dial pulsing 拔号脉冲
dial signal 拔号信号
dial switch 拨号盘式开关
dial telephone system 自动电话系统
dial tone 拨号音
dial up line 交换线路
dialer 拔号器
dialing 拔号
dialing pulse 拔号脉冲
dialing signal 拔号信号
dialog mode 对话方式
diamond 金刚石
diamond blade 金刚石刀片
diamond saw 金刚石锯
diamond scribe tool 金刚石划片器
diamond scriber 金刚石划片器
diamond wheel 金刚石刀片
diaphragm 隔膜
diaphragm mode filter 隔膜型滤波器
diaphragmatic waveguide 膜片加截波导
dic 数字集成电路
dice 芯片
dice yield 芯片成品率
dicer 切片机
dicing 切割
dicing saw 切割锯
die 芯片
die adherence 芯片粘附
die and wire bonding 芯片 导线焊接
die attach preform 芯片安装用框架
die attachment 芯片焊接
die bonder 芯片焊接机
die bonding 芯片焊接
die by die alignment 步进式芯片对准
die by die exposure 步进式芯片曝光
die by die printing 步进式芯片曝光
die ejector unit 芯片分离器
die grading 芯片分选
die integrated circuit 芯片状集成电路
die mounting area 芯片安装面积
die on tape 链式带上的芯片
die orientation 芯片方位
die pad 芯片安装面积
die pickup 芯片拾取器
die processing 芯片处理
die push test 芯片分离试验
die separation 芯片分离
die sort 芯片分选
die sorter 芯片分选装置
die visual control 芯片肉眼检查
die visual gate 芯片肉眼检查台
die yield 芯片成品率
dielectric antenna 电介质天线
dielectric breakdown voltage 电介质哗电压
dielectric cap 介质盖
dielectric constant meter 介电常数测定计
dielectric dissipation factor 介质损耗因数角
dielectric film 介质膜
dielectric isolated mos 介质隔离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dielectric isolation 介质隔离
dielectric line 介质线路
dielectric loss 介质损失
dielectric loss meter 介质损耗测量计
dielectric loss tangent 介质损耗因数角
dielectric medium 电介质
dielectric paste system 介质膏系统
dielectric resonator 介质谐振器
dielectric semiconductor interface 电介质 半导体界面
dielectric strength 绝缘强度
dielectric waveguide 介质波导管
dielectrically isolated integrated circuit 介质隔离集成电路
dielectrically isolated island 介质隔离岛
dielectrically loaded waveguide 介质负载波导管
dieleltric constant 介电常数
difference amplifier 差动放大器
difference of phase 相位差
differential 差动的
differential amplifier 差动放大器
differential etch rate 微分腐蚀速度
differential etching 微分腐蚀
differential gain 微分增益
differential pcm 差动式脉码灯
differential phase 微分相位
differential phase modulation 差动式掂
differential phase shift 差动相移
differential pulse code modulation 差值脉冲编码灯
differential scattering cross section 微分散射截面
differentiating circuit 微分电路
differentiator 微分电路
diffracted wave 衍射波
diffraction 衍射
diffraction fringes 衍射条纹
diffraction grating alignment 衍射光栅对准
diffraction limit 衍射极限
diffraction pattern 衍射图
diffraction propagation 绕射传播
diffraction scattering 绕射散射
diffractional loss 衍射损耗
diffusant 扩散剂
diffusant source 扩散源
diffuse base 扩散基极
diffuse reflectance 漫反射系数
diffuse reflecting target 漫反射靶
diffuse reflection 漫反射
diffuse reflection factor 漫反射系数
diffuse scattering 漫散射
diffuse spectral line 漫射光谱线
diffuse surface 漫反射面
diffused diode 扩散二极管
diffused drain 扩散漏极
diffused junction 扩散结
diffused junction capacitor 扩散结型电容器
diffused junction diode 扩散结型二极管
diffused junction isolation 扩散结型隔离
diffused line 扩散路线
diffused portion 扩散区
diffused resistor 扩散电阻器
diffused resistor block 扩散电阻检测单元
diffused source 扩散源
diffused strip 扩散条
diffused weld 扩散压合
diffuser 漫射体
diffusing atom 扩散原子
diffusing impurity 扩散剂
diffusion 扩散
diffusion annealing 扩散退火
diffusion barrier 扩散势垒
diffusion boat 扩散舟
diffusion bonding 扩散压合
diffusion capacitance 扩散电容
diffusion capacity 扩散电容
diffusion coefficient 扩散系数
diffusion collector 扩散集电极
diffusion conditions 扩散条件
diffusion crystallizer 扩散结晶器
diffusion depth 扩散深度
diffusion edge 扩散边缘
diffusion equation 扩散方程
diffusion facilities 扩散设备
diffusion factor 扩散系数
diffusion furnace 扩散炉
diffusion gettering 扩散吸除
diffusion gradient 扩散杂质梯度
diffusion impervious layer 扩散阻挡层
diffusion induced strain 扩散诱起的变形
diffusion isolation 扩散隔离
diffusion junction 扩散结
diffusion length 扩散距离
diffusion mask 扩散掩模
diffusion mask opening 扩散掩模窗口
diffusion of vacancies 空位扩散
diffusion oven 扩散炉
diffusion process 扩散
diffusion pump 扩散泵
diffusion pump fluid 扩散泵用液体
diffusion pump oil 扩散泵油
diffusion rate 扩散速率
diffusion source 扩散源
diffusion step carrier 扩散工艺用载体
diffusion stop 扩散抑制器
diffusion transistor 扩散型晶体管
diffusion tube 扩散管
diffusion window 扩散窗
digital analogue converter 数字模拟转换器
digital array 数字阵列
digital capacitance meter 数字电容表
digital ccd 数字电荷耦合掐
digital chip 数字集成电路
digital circuit 数字电路
digital communication 数字通信
digital communication by satellite 数字卫星通信
digital communication system 数字通信系统
digital computer 数字计算机
digital control 数字控制
digital cryptographic system 数字密码系统
digital data 数字数据
digital data network 数字数据网
digital data transmission 数字数据传输
digital display 数字指示器
digital filter 数字滤波器
digital frequency meter 数字式频率计
digital information 数字信息
digital integrated circuit 数字集成电路
digital line 数字通信线路
digital logic gate 数字逻辑门
digital microelectronics 数字微电子学
digital modem 数字灯解调
digital modulation 数字灯
digital multimeter 数字万用表
digital multiplex system 数字多路系统
digital network 数字网络
digital oscilloscope 数字示波器
digital output 数字输出
digital performance 数字集成电路特性
digital phase shifter 数字式移相器
digital recording 数字记录
digital signal 数字信号
digital signal analyzer 数字信号分析器
digital signature 数字签名
digital storage oscillograph 数字式存储示波器
digital switching device 数字转换装置
digital switching system 数字转换系统
digital system 数字系统
digital telcphone switching system 数字电话交换局
digital telephone 数字电话
digital telephone exchange 数字电话交换局
digital telephone network 数字电话网
digital television 数字电视
digital transmission 数字传输
digital transmission system 数字传输系统
digital transversal filter 数字式横向滤波器
digital voltmeter 数字式电压表
digitizer 数字转换器
diic 介质隔离集成电路
dilp 双列直插式外壳
dilution 稀释
dimension check 尺寸检查
diode 二极管
diode action 二极管酌
diode arrangement 二极管布置
diode array 二极管矩阵
diode array integrated circuit 二极管阵列集成电路
diode characteristic 二极管特性
diode clipper 二极管熄器二极管限幅器
diode detection 二极管检波
diode detector 二极管检波器
diode function generator 二极管函数发生器
diode gate 二极管门
diode laser 二极管激光器
diode laser matrix 激光二极管阵列
diode limiter 二极管限制器
diode matrix 二极管矩阵
diode rectifier 整窿极管
diode sputter 两电极离子溅射装置
diode switch 二极管开关
diode transistor logic 二极管晶体管逻辑
diode transistor logic gate 二极管 晶体管逻辑门
diode type isolation 二极管型隔离
dioxide 二氧化物
dioxide polysilicon isolation 二氧化硅 多晶硅隔离
dip 偏角
dip coating 浸渍涂敷
dip etching 浸渍腐蚀
dip integrated circuit 双列直插式外壳集成电路
dip lead frame 双列直插式引线框架
dip power 双列直插式外壳耗散功率
dip soldering 浸入焊接
diplex operation 双工工作
diplex reception 同向双工接收
diplexer 天线共用器
dipole 偶极子
dipole antenna 偶极天线
direct charge coupled logic 直接电荷耦合逻辑
direct coupled amplifier 直耦放大器
direct coupled transistor logic 直接耦合晶体管逻辑
direct current 直流
direct current amplifier 直僚大器
direct current beta 晶体管共发射极短路电僚大系数
direct current biasing 直莲压法
direct current bridge 直羚桥
direct current convergence 静态会聚
direct current excited laser 直沥励型激光器
direct current insertion 直林量插入
direct current measurement 直菱量
direct current power supply 直羚源
direct current pumping 直沥励
direct current radiometer 直柳射计
direct current resistance 直羚阻
direct current restorer 直辽分恢复电路
direct current telegraphy 直羚报
direct display storage tube 直接显象存储管
direct distance dialing 直接长途拨号
direct jamming 直接干扰
direct measurement 直接测量
direct recording 直接录制
direct step on wafer 薄片上步进式直接曝光
direct supercurrent 超导直流
direct transition 直接跃迁
direct view storage tube 直观式存储管
direct write electron beam lithography 直写式电子束光刻
direct write electron beam system 直写式电子束光刻装置
direction finder 探向器
direction of polarization 极化方向
direction of propagation 传播方向
direction of rotation 旋转方向
directional antenna 指向天线
directional coupler 定向耦合器
directional etching 定向腐蚀
directional filter 方向滤波器
directional gain 定向系数
directional microphone 定向传声器
directional pattern 方向性图
directional radiation 指向性辐射
directional receiver 接收定向信号的接收机
directional reception 定向接收
directional transmission 定向发射
directional transmitter 定向发射机
directional wireless 定向无线电通信
directive gain 定向系数
directivity 方向性
directivity diagram 方向性图
directivity diagram laser 激光方向性图
directivity index 定向系数
directivity pattern 方向性图
directly heated cathode 直热式阴极
director 引向器
disable pulse 禁止脉冲
disc seal diode 盘封二极管
disc seal triode 盘封三极管
disc seal tube 盘封管
discharge 放电
discharge cleaning 放电清洗
discharge gap 放电间隙
discharge in gas 气体放电
discharge lamp 放电灯
discharge quenching 放电熄灭
discharge stability 放电稳定度
discharge stabilization 放电稳定化
discharge tube 放电管
discoloration 脱色
discone antenna 盘锥形天线
disconnect 断开
discontinuous film 不连续膜
discontinuous variations 不连续变异
discrete component 分立元件
discrete component circuit 分立元件电路
discrete device chip 分立芯片掐
discrete element 分立元件
discrete forurier transform 离散傅里叶变换
discrete integrated circuit 分立集成电路
discrete microcomponent 分立微型元件
discrete microprocessor 分立微处理机
discrete part 分立元件
discrete resistor 分立电阻器
discrete semiconductor 分立的半导体
discrete tuner 不连续党器
discrete value 离散值
discrete wiring 选择布线
discretionary integration 选择互连集成电路
discretionary interconnections 选择互连
discretionary routed array 选择互连阵列
discretionary wiring pattern 选择布线图
discriminator 鉴别器
disk antenna 盘形天线
disk attenuator 圆盘衰减器
disk grinding 圆盘研磨
disk laser 盘形激光器
disk recorder 唱片录音机
dislocation 位错
dislocation boundary 位错边界
dislocation centre 位错中心
dislocation density 位错密度
dislocation group 位错群
dislocation line 位错线
dislocation loop 位错环
dislocation mechanism 位错机制
dislocation motion 位错运动
dislocation movement 位错运动
dislocation network 位错网
dislocation node 位错节
dislocation scatter 位错散射
dislocation source 位错源
dislocation spiral 位错螺旋线
dislocation step 位错阶梯
dislocation structure 位错结构
disorder 无规律
disordered crystal 无序晶体
dispatch telephone system 等电话系统
dispenser 剂量器分配器
dispenser cathode 储备式阴极
dispensing system 剂量器分配器
dispersion 频散
dispersion loss 弥散损耗
dispersion relation 频散关系
dispersive delay line 色散延迟线
dispersive fiber 弥散型纤维
dispersive medium 频散媒质
displacement damage 位移层错
display 显示装置
display device 显示装置
display holography 全息摄影术
display tube 显示管
disruptive voltage 哗电压
dissector 析象管
dissector tube 析像管
dissipation 耗散
dissipation power 耗散功率
dissociation laser 离解激光器
dissolution velocity 溶解速度
distance between lines 辐射线间距离
distance between mirrors 镜间距离
distance marks 距离标记
distance measuring equipment 测距设备
distance resolution 距离分辨能力
distilled water 蒸馏水
distorted image 失真图象
distorted wavefront 失真波前
distortion 失真
distortion effect 失真效应
distortion factor 失真系数
distortion meter 失真度测试仪
distortion tolerance 失真容限
distribustion device 分配装置
distributed amplification 分布放大
distributed amplifier 分布式放大器;分布放大器
distributed circuitry 分布参数电路
distributed dynode 分布式二次放射极
distributed element equivalent circuit 分布参数元件等效电路
distributed inductance 分布电感
distributed josephson logic circuit 分布参数约瑟夫孙逻辑电路
distributed load 分布负载
distributing frame 接线板
distribution 分布
distribution block 接线板
distribution coefficient 分布系数
distribution network 配电网
distribution ratio 分布系数
distributor 接线板
disturbance 干扰
disturbed wavefront 干扰波阵面
divergence 发散
divergent light 发散光
diversity 差异
diversity receiver 分集接收器
diversity reception 分集接收法
divider 分配器
dmes fet 耗尽型肖特基场效应晶体管
dmnos structure dmnos结构
dmos dmos结构
dmosfet dmos场效应晶体管
dmost 双扩散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晶体管
dmux 多路分配器
dolby integrated circuit 道尔比集成电路
domain 磁畴
domain structure 磁畴结构
domain wall 磁畴壁
dominant mode of propagation 传播的郑
dominant wave 吱
donor atom 施汁子
donor dopant 施钟质
donor impurity 施钟质
donor level 施周级
donor type semiconductor 施滞半导体
doorknob transformer 门钮形转换器
dopant 掺杂剂
dopant activation 掺杂剂活化
dopant atom 掺杂剂原子
dopant density 掺杂密度
dopant distribution 掺杂剂分布
dopant gas 掺杂剂气体
dopant gradient 掺杂梯度
dopant host 固体掺杂剂源
dopant predeposition 掺杂剂预淀积
dopant profile 掺杂分布图
dopant resist 掺杂剂抗蚀剂
dopant source 掺杂剂源
dope 掺杂剂
dope additive 掺杂剂
doped crystal 掺杂的晶体
doped junction 掺杂质结
doped polysilicon diffusion 掺杂的多晶硅扩散
doper 掺杂装置
doping 掺杂
doping agent 掺杂剂
doping compensation 掺杂补偿
doping density 掺杂密度
doping depth 掺杂深度
doping level 掺杂级
doping mask 掺杂掩模
doping mask window 掺杂掩模窗口
doping profiler 掺杂轮廓仪
doping ratio 掺杂剂比率
doping type 掺杂型
dopos 掺杂的多晶硅扩散
doppler effect 多普勒效应
doppler frequency shift 多普勒频移
doppler halfwidth 多普勒半宽度
doppler linewidth 多普勒线宽
doppler navigation 多普勒导航
doppler shift 多普勒频移
doppler spectrum 多普勒频谱
doppler width 多普勒宽度
dosage concentration 掺杂浓度
doser 剂量器分配器
dot 点
dot alloying method 点合金法
dot and 点与
dot bar generator 点 条状图案信号发生器
dot frequency 点频率
dot generator 点状图案信号发生器
dot or 点或
double beam tube 双束射线管
double chamber vacuum deposition system 双室真空淀积系统
double clad optical fiber 双包层光学纤维
double crucible crystal growing apparatus 双坩埚晶体生长装置
double crucible method 双坩埚方法
double current cable code 二态电缆码
double diffused diode 双扩散二极管
double diffused injector 双扩散注入器
double diffused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 dmos结构
double diffused mos fet dmos场效应晶体管
double diffused mos transistor 双扩散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晶体管
double diffused process 双扩散
double diffusion 双扩散
double diffusion technique 双扩散工艺
double diode 双二极管
double doped transistor 双重掺架晶体管
double doping 双掺杂
double ended cord 两头塞绳
double ended micromodule 双端出线微型组件
double epi process 双外延工艺
double epitaxy 双外延工艺
double heterojunction 双异质结
double heterojunction laser 双异质结型激光器
double heterojunction semiconductor 双异质结半导体
double heterostructure laser 双异质结型激光器
double image 双像
double image signals 重影信号
double implanted mos 双重离子注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double injection diode 双注入型二极管
double ion implanted process 双重离子注入工艺
double junction semiconductor 双结半导体
double level metallization 双层金属化
double level polysilicon mos structure 双层多晶硅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结构
double limiter 双向限幅器
double modulation 双重灯
double photoresist 双重光致抗蚀剂
double poly process 双层多晶硅栅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工艺
double refraction 双折射
double side 双边的
double sideband transmission 双边带传输
double sided board 两面印制电路板
double triode 双三极管
double tuned amplifier 双党放大器
doubler 倍频器信压器
doublet 偶极子
doubling of the image 图像双重
doubly balanced modulator 双重平衡灯器
down conversion 降频转换
down converter 降频转换器
down scaled integration 按比列缩小集成电路化
dpcm 差动式脉码灯
draft rate 漂移速度
drafter 坐标制图器绘图仪
drafting 制图
drafting sheet 制图板
drag antenna 拖曳天线
drain 漏极
drain and source diffusion 源 漏扩散
drain channel junction 漏极 沟道结
drain current 漏极电流
drain electrode 漏极
drain substrate junction 漏极 衬底结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drawing 图
drift 漂移
drift current 漂移电流
drift length 漂移长度
drift mobility 漂移迁移率
drift space 漂移空间
drift speed 漂移速度
drift stabilized operational amplifier 漂移稳定的运算放大器
drift transistor 漂移晶体管
drive unit 驱动装置
driven sweep 驱动扫掠
driver 驱动器激励器
driver tube 控制管
driving frequency 激励频率
driving pulse 起动脉冲
driving radiation 激励辐射
driving signal 驱动信号
driving stage 驱动级
driving system 驱动系统
drop 吊牌
drop in test array 薄片上的测试阵列
drop in test group 薄片上的测试芯片组
dropout 信号丢失
dry box 干燥箱
dry chemistry 干式化学处理
dry development 干式显影
dry etching 干腐蚀
dry etching apparatus 干腐蚀装置
dry etching reactor 干腐蚀反应器
dry film photo processing 干膜抗蚀剂光刻工艺
dry film photoresist 干膜抗蚀剂
dry film resist 干膜抗蚀剂
dry oxidation 干氧化
dry oxygen ambient 干氧气氛
dry photoresist stripper 去干胶装置
dry process 干法工艺
dry processed integrated circuit 干法工艺集成电路
dry processing 干式处理
dry resist stripping 去干胶
dryer 干燥装置
drying 干燥
drying agent 干燥剂
dt cut quarz dt切割水晶
dtl 二极管晶体管逻辑
dtl zener diode 齐纳二极管晶体管逻辑电路
dtlz 齐纳二极管晶体管逻辑电路
dual emitter transistor 双发射极晶体管
dual gate fet 双栅场效应晶体管
dual in line integrated circuit 双列直插式集成电路
dual in line lead frame 双列直插式引线框架
dual in line package 双列直插式外壳
dual modulation 双重灯
dual surface lithography 双面光刻
dual trace oscillograph 双线示波器
duality principle 对偶原理
duct 波导
duct width 波道宽度
ducting 大气波导现象
dumb antenna 失奠线
dummy 假的
dummy aerial 假天线
dummy antenna 假天线
dummy load 模拟负载
duplex 全双工
duplex operation 双工工作
duplex system 双工制
duplexer 天线收发转换开关
duplexing 双工工作
duplication 复印
duplicator 复印机
durability 耐久性
dust 粉末
dust controlled area 除尘控制区
dust free room 无尘室
dust proof box 防尘密封箱
dusting 除尘
duty cycle 工宗
duty factor 线圈间隙因数
dycmos integrated circuit 动态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集成电路
dye 染料
dye cell 染料盒
dye penetrant test 染料渗透试验
dye reservoir 染料容器
dye saturation 色饱和
dye solution 染料溶液
dye temperature 染料温度
dye vapour 染料蒸气
dynamic burn in 动态强化试验
dynamic characteristic 动态特性
dynamic convergence 动态会聚
dynamic deposition 动态淀积
dynamic distortion 动态失真
dynamic microphone 电动式传声器动圈式话筒
dynamic 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dynamic range 动态范围
dynamic sensitivity 动态灵敏度
dynatron effect 负阻效应
dynatron oscillation 负阻管振荡
dynatron oscillator 负阻管振荡器
dynode 倍增管电极
dynode system 倍增管电极系统
dyotron 微波三极管

网友:
e beam 电子束
e beam pattern gereration 电子束成象
e jfet 增强型结式场效应晶体管
e mail 电子函政
early warning radar 远程警戒雷达
early warning station 远程警戒雷达
earom 电改写只读存储器
earphone 头带受话器耳机
earpiece 受话坪盖
earth atmosphere 地球大气层
earth current 大地电流
earth image 地球图象
earth radiation 地球辐射
earth satellite 人造地球卫星
earth screen 接地屏蔽
earth shadow 地球影
earth station 地面无线站
earth terminal 接地端子
earth's surface 地球表面
eb 电子束
ebes 电子束曝光器
ebl 电子束蚀刻
eccles jordan circuit 厄克勒斯 约但电路
echo 回波
echo attenuation 回声衰减
echo box 回波谐振器
echo equalizer 回声抑制器
echo signal 回波信号
echo sounding 回声探测
echo suppressor 回波抑制器
echo trap 回声抑制器
ecl 射极耦合逻辑
ecl slice 位片射极耦合逻辑微处理机
edge acuity 图像边缘清晰度
edge contact area 边缘接触面
edge definition 图像边缘清晰度
edge dislocation 边缘位错
edge effect 边缘效应
edge emission 边缘发射
edge fuzziness 图形边缘模糊
edge irregularity 边缘不规则性
edge placement 边缘布置
edge sharpness 图像边缘清晰度
editelectron lens 电子透镜
edmos 增强型 耗尽型模式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eerom 电可擦只读存储器
ef 射极跟随器
effective area 有效面积
effective call 有效呼叫
effective cross section 有效截面
effective cut off frequency 有效截止频率
effective height 有效高度
effective radiated power 有效发射功率
effective target area 有效靶面积
effective wavelength 有效波长
efficiency 效率
efl 射极跟随七辑
einstein relation 爱因斯坦关系式
ejected electron 放出电子
ejection 抽出
ejector 喷射泵
ejector pump 喷射泵
el 电子束蚀刻
elastic collision 弹性碰撞
elastic deformation 弹性变形
elastic surface wave device 弹性表面波掐
electret microphone 驻极体传声器
electric arc 电弧
electric conductivity 电导率
electric dipole 电偶极子
electric field gradient 电场梯度
electric field strength 电场强度
electric focusing 电聚焦
electrical communication 电气通信
electrical conduction 电导
electrical inspection 电参数检查
electrically alterable read only memory 电改写只读存储器
electrically conductive adhesive 导电性胶粘剂
electrically erasable read only memory 电可擦只读存储器
electrically floating region 电浮区
electrically programmable read only memory 电可编程序只读存储器
electrino 电微子
electro optic cell 电光元件
electro optic device 电光元件
electroacoustic transducer 电声换能器
electrochemical deposition 电化学淀积
electrochemical grinding 电化学研磨
electrode 电极
electrode geometry 电极几何形状
electrode separation 电极间距
electrode spacing 电极间距
electrodeless discharge 无电极放电
electrodeposition 电解沉积
electroendosmosis 电渗
electroerosion machining 电腐蚀加工
electroetching 电蚀刻
electroless deposition 化学淀积
electroless plating 化学淀积
electroless processing 化学淀积
electroluminescence 电致发光
electroluminescent display 场致发光显示器
electroluminescent element 场致发光元件
electroluminescent faceplate 电发光荧光屏
electroluminescent screen 电发光荧光屏
electrolysis 电解
electrolyte semiconductor junction 电解质 半导体结
electrolytic anodization 电解阳极氧化
electrolytic bath 电解槽
electrolytic deposition 电解沉积
electrolytic etching 电解腐蚀
electrolytic grinding 电解磨削
electrolytic ionization 电解电离
electrolytic oxidation 电解氧化
electrolytic polishing 电解抛光
electromagnet 电磁铁
electromagnetic lens 电磁透镜
electromagnetic microphone 电磁微音器电磁传声器
electromagnetic pickup 电磁拾音器
electromagnetic receiver 电磁式受话器
electromagnetic scrub 电磁清洗
electromicrometer 电子测微计
electromicrometry 电子测微法
electromigration immunity 电迁移耐力
electromigration resistance 电迁移耐力
electron 电子
electron accelerator 电子加速器
electron affinity 电子亲和力
electron beam 电子束
electron beam aligner 电子束曝光器
electron beam alignment 电子束对准
electron beam annealer 电子束退火装置
electron beam annealing 电子束退火
electron beam bonding 电子束焊接
electron beam deposition 电子束沉积
electron beam device 电子束装置
electron beam direct write on wafer system 薄片上电子束直接绘图系统
electron beam evaporation 电子束蒸发
electron beam evaporator 电子束蒸发器
electron beam exposer 电子束曝光器
electron beam exposure 电子束曝光
electron beam exposure system 电子束曝光器
electron beam generated mask 电子束技术制造的掩模
electron beam heating 电子束加热
electron beam image repeater 电子束步进重复照相机
electron beam imaging 电子束成象
electron beam lithography 电子束蚀刻
electron beam mask 电子束掩膜
electron beam mask generator 电子束掩模图象发生器
electron beam mask system 电子束掩模制造系统
electron beam metalization 电子束金属化
electron beam pattern writer 电子束绘图机
electron beam patterning 电子束成象
electron beam printing 电子束蚀刻
electron beam probe 电子束探针
electron beam probing 电子束探测
electron beam processing 电子束加工
electron beam projection 电子束投影
electron beam projector 电子枪
electron beam pumped laser 电子束抽运激光器
electron beam recording 电子束记录
electron beam resist 电子束抗蚀剂
electron beam reticle 电子束掩膜
electron beam technology 电子束工艺
electron beam tube 电子射线管
electron beam welding 电子束焊接
electron beam writing 电子束成象
electron bombardment 电子轰击
electron bunch 电子聚束
electron chrome mask 电子束光刻用铬掩模
electron collector 电子显微镜的集电极
electron conduction 电子导电
electron continuity equation 电子连续性方程
electron cooling 电子冷却
electron coupled oscillator 电子耦合振荡器
electron coupling 电子耦合
electron current 电子电流
electron cyclotron 电子回旋加速器
electron density 电子密度
electron device 电子掐
electron diffraction 电子衍射
electron diffusion length 电子扩散长度
electron discharge machining 电子放电加工
electron display tube 电子显示管
electron drift 电子漂移
electron emission 电子发射
electron emitter 电子发射体
electron envelope 电子壳层
electron gas 电子气
electron gun 电子枪
electron hole avalanche 电子 空穴雪崩
electron hole pair 电子空穴对
electron hole pair generation 电子空穴对发生
electron hole recombination 电子 空穴复合
electron hole scatter 电子 空穴散射
electron image projection 电子图象投影
electron image projector 电子投影装置
electron impact 电子轰击
electron injection 电子注入
electron injector 电子注射器
electron ion recombination 电子 离子复合
electron irradiated silicon 电子束照射硅
electron irradiation 电子辐照
electron lens 电子透镜
electron linear accelerator 电子直线加速器
electron microprobe 电子探针
electron microscope 电子显微镜
electron multiplier 电子倍增器
electron optical image converter 电子光学图象转换器
electron optical system 电子光学系统
electron optics 电子光学
electron pair 电子偶
electron physics 电子物理学
electron polarization 电子极化
electron population 电子布居
electron ray indicator tube 电子射线指示管
electron resist 电子束抗蚀剂
electron scattering 电子散逸
electron sensitive emulsion 电子灵敏乳胶
electron sensitive resist 电子束抗蚀剂
electron shell 电子壳层
electron source 电子源
electron spin 电子自旋
electron spin resonance 电子自旋共振
electron switch 电子开关
electron synchrotron 电子同步加速器
electron technology 电子技术
electron theory 电子论
electron trajectory 电子轨道
electron transition 电子跃迁
electron trap 电子陷阱
electron tube 电子管
electron tunneling 电子隧道效应
electron vacancy 电子空位
electron valve 电子管
electron velocity 电子速度
electronic 电子的
electronic bionics 电子仿生学
electronic component 电子线路元件
electronic computer 电子计算机
electronic conductivity 电子电导率
electronic control 电子控制
electronic counter 电子计数器
electronic display 电子显示
electronic efficiency 电子效率
electronic engineering 电子工程学
electronic grade chemical 电子工业纯度级化学试剂
electronic grade gas 电子工业纯度级气体
electronic grade solvent 电子工业纯度级溶剂
electronic grade water 电子工业纯度级水
electronic instrument 电子系仪表
electronic mail 电子函政
electronic microwave tube 微波电子管
electronic organ 电子琴
electronic rectifier 电子整流
electronic scanning 电子扫描
electronic semiconductor 电子半导体
electronic shutter 电子快门
electronic spectroscope 电子分光镜
electronic switch 电子开关
electronic switching 电子开关
electronic tuning 电子党
electronics 电子学
electronimage 电子图象
electronmirror 电子镜
electrooptical deflector 电光偏转器
electrooptical effect 电光效应
electrooptical modulator 电光灯器
electrooptical q switch 电光 q 开关
electrooptical shutter 电光快门
electrooptical technology 光电技术
electrooptics 电光学
electroosmosis 电渗
electroplating 电解沉积
electropolishing 电解抛光
electrorheograph 电流
electrostatic accelerater 静电加速器
electrostatic charge 静电电荷
electrostatic deflection 静电偏转
electrostatic discharge 静电放电
electrostatic elimination 静电消除
electrostatic field 静电场
electrostatic focusing 静电聚焦
electrostatic lens 静电透镜
electrostatic receiver 静电式受话器
electrostatic wafer chuck 静电薄片夹头
electrostatical loudspeaker 静电扬声器
electrotinning 电镀锡
element 元件
element density 元件密度
element redundancy 元件冗余
elemental semiconductor 元素半导体
elementary charge 基本电荷
elementary mos device 分立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掐
elevated duct 架空管道
elevation accuracy 仰角精度
ellipsometer 椭圆计
elliptic polarization 椭圆偏振
elliptical fiber 椭圆型纤维
elliptical waveguide 椭圆波导
elliptically polarized light 椭圆偏振光
elliptically polarized wave 椭圆偏振波
ellipticity 椭圆率
elongation 延长
elsi 特大规模集成
emergency call 紧急呼叫
emesfet 增强型肖特基势垒场效应晶体管
emfet 增强型场效应晶体管
emission 发射
emission band 发射光谱带
emission efficiency 发射效率;放射效率
emission line 发射谱线
emission linewidth 辐射谱线宽度
emission transition 辐射跃迁
emissive power 发射能力
emissivity 发射能力
emitted electron 放出电子
emitted light 发射光
emitter 发射极
emitter base diode 发射极 基极二极管
emitter base junction 发射极 基极结
emitter bias 射极偏压
emitter branch 发射极支路
emitter coupled logic 射极耦合逻辑
emitter coupled logic gate 射极耦合逻辑门
emitter current 发射极电流
emitter diffusion 发射极扩散
emitter diffusion opening 发射极扩散窗
emitter dip 发射极陷落
emitter electrode 发射电极
emitter follower 射极跟随器
emitter follower input 输入射极跟随器
emitter follower logic 射极跟随七辑
emitter function logic 射极功能逻辑
emitter impurity concentration 发射区杂质浓度
emitter ion implantation 发射区离子注入
emitter mask 发射极掩模
emitter push 发射极陷落
emitter region 发射极区
emitter terminal 发射极端子
emitting antenna 发射天线
emitting diode 发光二极管
emitting layer 放射层
emitting surface 放射面
emos 增强型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
emosfet 增强型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
emphasizer 加重器
empty band 空带
empty level 空能级
emulsifier 乳化剂
emulsion 感光乳胶
emulsion build up 乳胶层加厚
emulsion mask 乳胶光掩模
emulsion mask pattern 乳胶掩模图形
emulsion photomask 乳胶光掩模
emulsion plate 乳胶光掩模
enable 充讦操作
enable pulse 启动脉冲
enabling pulse 启动脉冲
encapsulant 密封剂
encapsulated component 封装元件
encapsulated hybrid 封装混合电路
encapsulated integrated circuit 封装集成电路
encapsulation 密封
encapsulation mold 封装用塑模
enclosure 外壳
encoder 编码器号码机
encoder system 编码系统
encoding 编码
end capacitance 终局容量
end effect 边缘效应
end point 终点
end point detection 终点检测
endodyne 自差
endotron 振荡管
endurance 强度
energy 能量
energy absorption 能量吸收
energy balance 能量平衡
energy band 能带
energy band structure 能带结构
energy barrier 能量垒
energy density 能量密度
energy distribution 能量分布
energy flow 能流
energy gap 禁带宽度
energy level 能级
energy level diagram 能级图
energy level difference 能级差
energy loss 能量损耗
energy of a quantum 量子能量
energy of plasma 等离子体能量
energy output 输出能量
energy pulse bonding 脉冲焊
energy resolution 能量分辨率
energy spectrum 能谱
energy state 能量状态
energy supply 电源
energy transfer 能量转移
engaged 占线的
engaged line 占线
engaged signal 占线信号
engaged test 占线测试
engineering 工程
engineering reliabilty 工程可靠性
engraving 雕刻
enhanced diffusion 增强扩散
enhancement 增强
enhancement channel 增强型沟道
enhancement depletion mos 增强型 耗尽型模式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enhancement mode 增强型
enhancement mode fet 增强型场效应晶体管
enhancement mode fet integrated circuit 增强型场效应晶体管集成电路
enhancement mode junction fet 增强型结式场效应晶体管
enhancement mode operation 增强型动作
enhancement mos 增强型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
enhancement type schottky barrier fet 增强型肖特基势垒场效应晶体管
ensemble 组
entropy 熵
envelope 外壳
envelope delay 群时延
envelope detector 包络检波器
environment 环境
environment cabinet 人造环境室
environment chamber 人造环境室
environmental contamination 环境污染
environmental handler 环境控制器
environmental test 环境试验
epi 外延层
epi island 外延岛
epic 外延钝化集成电路
epic approach 外延钝化集成电路方法
epifilm 外延膜
epilayer 外延层
epiplanar device 外延平面掐
epiplanar technology 外延平面工艺
epitaxial body 外延衬底
epitaxial collector 外延集电极
epitaxial cvd 外延化学汽相淀积
epitaxial deposition 外延淀积
epitaxial edge grown 外延层边缘生长
epitaxial film 外延膜
epitaxial furnace 外延生长炉
epitaxial growth 外延生长
epitaxial integrated circuit 外延集成电路
epitaxial junction 外延结
epitaxial layer 外延层
epitaxial passivated integrated circuit 外延钝化集成电路
epitaxial planar transistor 外延平面晶体管
epitaxial pocket 外延阱区
epitaxial reactor 外延生长炉
epitaxial region 外延区
epitaxial regrowth 外延层再生长
epitaxial slice 外延生长薄片
epitaxial solution 外延溶液
epitaxial spike 外延层凸起部分
epitaxial substrate film 外延衬底膜
epitaxial transistor 外延型晶体管
epitaxial wafer 外延生长薄片
epitaxially grown film 外延膜
epitaxially grown junction 外延结
epitaxy 外延
epoxy 环氧尸
epoxy adhesive 环氧尸粘合剂
epoxy coating 环氧尸涂层
epoxy cure 环氧尸硬化
epoxy die attachment 环氧尸芯片粘合
epoxy die bonder 环氧矢芯片接合器
epoxy dispenser 环氧尸配量器
epoxy dispensing system 环氧尸配量器
epoxy encapsulant 环氧尸密封剂
epoxy encapsulation 环氧尸密封
epoxy glass 环氧玻璃
epoxy hardener 环氧尸硬化剂
epoxy laminate 环氧迭层片
epoxy molding 环氧尸模制
epoxy package 环氧尸外壳
epoxy potting 环氧尸密封
epoxy sealing 环氧尸密封
eprom 电可编程序只读存储器
equalization 均衡
equalizer 均衡器
equalizing pulse 平衡脉冲
equi energy spectrum 等能量谱
equilibrium 平衡
equilibrium carrier 平衡载劣
equilibrium carrier density 平衡载劣密度
equilibrium conditions 平衡条件
equilibrium diagram 平衡状态图
equilibrium energy 平衡能量
equilibrium orbit 平衡轨道
equilibrium phase 平衡相
equilibrium state 平衡状态
equilibrium value 平衡值
equiphase zone 等相位区
equisignal line 等信号线
equisignal radio beacon 等信号无线电信标
equisignal zone 等信号区
equivalant resistance 等效电阻
equivalent circuit 等效电路
equivalent gate 等效门
equivalent gate complexity 等效门复杂度
erasable programmed read only memory 可擦可编程序只读存储器
erasing 取消
erasing head 消磁头
erasing speed 擦去速度
erlang 厄兰
erlangmeter 厄兰计
erratic doping 不规则掺杂
error 误差
error constant 系统错误
error correcting 误差校正
error correcting code 错误校正码
error correction 误差校正
error function diffusion 误差函数扩散
error function distribution 误差函数分布
error rate 故障率
error signal 误差信号
esaki effect 江崎效应
esaki junction 江崎结
esbt 增强型肖特基势垒场效应晶体管
esd 静电放电
etch 腐蚀
etch bath 腐蚀槽
etch depth 腐蚀深度
etch end point 腐蚀终点
etch factor 腐蚀系数
etch figure 蚀刻图形
etch moat 腐蚀槽
etch out backfill isolation 腐蚀 反填充隔离
etch pit 腐蚀坑
etch polishing 腐蚀抛光
etch profile 腐蚀断面图
etch rate 腐蚀速率
etch ratio 腐蚀速度比
etch removal 腐蚀除去
etch resistant layer 抗腐蚀层
etch response 腐蚀灵敏度
etch rinse processor 薄片腐蚀 冲洗装置
etch stop layer 腐蚀停止层
etch tank 腐蚀槽
etch taper 腐蚀锥度
etch trench 腐蚀槽
etchant 蚀刻剂
etchant gas 腐蚀气体
etchant regeneration system 腐蚀剂再生装置
etchant solution 腐蚀溶液
etched mesa 腐蚀台面
etched pattern 蚀刻图形
etched printed circuit 浸蚀法印刷电路
etched surface 腐蚀面
etcher 腐蚀器
etching 腐蚀
etching agent 蚀刻剂
etching anisotropy 腐蚀蛤异性
etching bias 腐蚀锥度
etching chemical 蚀刻剂
etching gas mixture 腐蚀用气体混合物
etching mask 腐蚀掩模
etching reactor 腐蚀反应器
etching test 蚀刻试验
eureka 欧锐卡
eutectic alloy 共晶合金
eutectic brazing 共晶软钎焊
eutectic coverage 共晶合金覆盖
eutectic die attachment 共晶芯片连接
eutectic die bonder 共晶芯片焊接装置
eutectic preform 共晶合金盘料
eutectic solder 易熔质焊料
eutectic vibration brazing 共晶合金振动钎焊法
evacuated chamber 真空室
evacuated display tube 真空显示管
evacuation 排气
evacuation rate 抽气速度
evaporant 蒸发剂
evaporated bump 蒸发的隆起焊盘
evaporation 蒸发
evaporation chamber 蒸发室
evaporation charge 蒸发装料
evaporation coating 蒸发镀膜
evaporation source 蒸发源
evaporator 蒸发装置
even harmonic 偶次谐波
exact registration 精密对准
exactitude 准俑
exactness 准俑
exception handling 异常处理
excess carrier 过剩载劣
excess density 过量密度
excess holes 过剩空穴
excessiveness 冗余
exchange 交换
exchange area 电话交换区
exchange busy hour 电话局忙时
exchange energy 交换能量
excimer laser 准分子激光器
excimer laser etching 准分子激光腐蚀
excising 切割
excising lead former 链式带芯片切割/引线成形机
excitation 激励
excitation anode 激励阳极
excitation collision 激发碰撞
excitation conditions 激发条件
excitation cross section 激发截面
excitation level 激发能级
excitation luminescence 激励发光
excitation probability 激发概率
excitation radiation 激发辐射
excitation threshold 激励阈值
excitation time 激励时间
excitation voltage 激励电压
excited atom 受激原子
excited level 受激能级
excited molecule 受激分子
excited state 激励状态
excited state lifetime 激发状态寿命
excited wave 受激波
exciter 激励器
exciting current 励磁电流激励电流
exciting field 激励场
exciting light 激发光
exciton 激发子
excitron 激励管
exhaustion 排气
exhaustion rate 抽气速度
expandable gate 可扩展门电路
expander 扩展器膨胀器
expansion 扩展
expansion coefficient 膨胀系数
expansion ratio 膨胀系数
expected life 预估寿命
expert system on a chip 专家系统芯片
explosion 爆发
exposed film 曝露的膜
exposed region 曝露区
exposed surface 曝露面
exposer 曝光器
exposing radiation 曝光辐射
exposure 曝光
exposure dose 照射剂量
exposure field 辐照场
exposure meter 曝光计
exposure monitor 曝光计
exposure source 曝光辐射源
exposure wavelength 曝光辐射波长
extension 扩展
extension telephone 电话分机
exterior antenna 室外天线
external component 外元件
external memory 外存储器
external modulation 外部灯
external photoelectric effect 外部光电效应
extinction 消光
extra high pressure discharge 超高压放电
extra high vacuum 超高真空
extra large scale integration 特大规模集成
extranuclear electron 核外电子
extraordinary beam 非常光线
extraordinary ray 非常光线
extraordinary wave 异常波
extrinsic conduction 杂质导电
extrinsic conductivity 非本甄导率
extrinsic properties 非本赵质
extrinsic semiconductor 含杂质半导体

网友:
flashlight 手电筒

  fluorescent lamp 日光灯

  electric calculator 计算器

  tube 真空管

  electric fan 电风扇

  dictaphone, dictating machine 录音机

  magnetic tape 磁带

  television 电视机

  electric iron 电熨斗

  electric foot warmer 暖脚器

  electric shaver 电动剃须刀

  electric cooker 电饭锅

  electric heater 电暖气

  electric vacuum cleaner 吸尘器

  bulb 电灯泡

  electric oven 电烤箱

  radio 收音机

  microphone 麦克风

  loud-speaker 扩音机

  refrigerator 冰箱

  air conditioner 空调

  microwave oven 微波炉

  dry cell 干电池

  tap 电线搭接

网友:
以前在广东用到的。

网友:
在实际的维修中这些英文术语似乎意义不大

网友:
我要能背下这些我当初就考上大学了、。。。

网友:
楼主这个有点多哟复杂

网友:
对初学者很有用不过

网友:
实际的维修中很少用

网友:
看看 没什么用吧

网友:
用鼠标滑下来手都累完了  有用吗

网友:
这贴不不够火。没有火把。

网友:
大哥你发这个 是要教学吗

网友:
这个有什么用呀

网友:
应该吧图纸里面的英文翻译出来  功能做什么用

网友:
学习学习不错搞不懂可以查一查

网友:
英语啊,太可怕了。看不懂

网友:
图纸里面的英文翻译出来吧

网友:
图纸里没有办法 。

网友(2017-06-01):
我要是会这些,还用在这儿维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