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p只有E网,没有3G跟4G,求大神支招

楼主(2017-05-02):
今天接到的机器,左上角只有一个E,信号是满格的,可以正常打电话,换了天线开关,4G功放,基带电源,功放电源,基带CPU也重植了,19.2M时钟也换了还是没解决。想打下换过的这些芯片的阻值,可是没阻值图,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老师们支支招,谢谢了。

网友:
阻直图论坛上有

网友:
没刷个系统看看

网友A:
座子的阻值图有的,想要芯片的阻值图,没有找到

网友:
刷过了,还是没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座子的阻值图有的,想要芯片的阻值图,没有找到

要芯片阻直图干嘛   座子阻直正常的话 就换芯片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芯片阻直图干嘛   座子阻直正常的话 就换芯片呗

楼主说的是信号部分的问题,哪来的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