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9470M 开机提示 product informaion not valid

楼主(2017-05-02):
用论坛的 NBDMIFIT  ,进DOS 刷  提示 笔记本不支持这个功能。。有大神 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
硬刷呗,,编程器刷

网友A:
DOS下的NBDMIFIT不支持HP9470M。 用WNDMIFIT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DOS下的NBDMIFIT不支持HP9470M。 用WNDMIFIT吧。

下午试试。。谢谢

网友:
直接取下来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OS下的NBDMIFIT不支持HP9470M。 用WNDMIFIT吧。

软件到时找到了 ,,但是锁住了 ,解不了锁 。用不了

ic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软件到时找到了 ,,但是锁住了 ,解不了锁 。用不了

锁住? 什么意思? 是解·压密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锁住? 什么意思? 是解·压密码吗?

就是要对一个文件解锁 才能用,不解锁  ,这个软件永不了

ic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要对一个文件解锁 才能用,不解锁  ,这个软件永不了

应该没有锁的。 我发你吧。要做一个WinPE的U盘, 把所有文件copy过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锁的。 我发你吧。要做一个WinPE的U盘, 把所有文件copy过去。

就是这个 提示 被锁

ics

网友:
bios不对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 提示 被锁

WNDMIFIT的使用说明, 在第19页有MPM Lock的说明。

HP Commercial Notebook Step-by-Step Guide - 2.10.pd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NDMIFIT的使用说明, 在第19页有MPM Lock的说明。

需要一个SMC.BIN 文件  这个文件 找不到的

ics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一个SMC.BIN 文件  这个文件 找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刷了BIOS 解决被锁问题,已经完成。。谢谢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DFRGRGDTHTDRA古说得好时代同行投诉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