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新人贴。。

楼主(2017-05-02):
  来迅维实地也学习一个多月了,马上就要毕业了,过的好快,也学到了不少东西。 回到正题,前几天阿林老师发了块板子叫我们先练习下抓波, 版号:6050A2412201    板子拿到手我就开始折腾了,先上了下电发现板子是好的可以亮机,就把示波器打开搞着玩了 结果再次给板子通电发现电流直接跳到0.2A,赶紧断电,我都没开机电流那么大感觉是哪里短路了把,先测了下全部电感的对地值,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啊,不知道该测哪里了,在上电试试 还是一样 一插上就0.2A的电流  摸到待机芯片51123发烫,手上正好有这个料板 也比较懒不想查那些条件 直接料板上拆了个芯片换上去在上电,还是一样的问题!好像跟待机芯片没关系啊。还是老实点查下芯片的条件把,然后测到3V线性电压对地短路了,有个隔离点 先把隔离点断开看看 发现时是后级短路了, 看了下这个3V线性去了EC的待机供电脚 ,在看了下去的其它芯片在板子上都没装,感觉问题已经出来了,直接干EC了 料板上拆了个 有几个脚歪了 将就着用吧  焊好后上电,待机正常了 触发 电流一下就上去了 (亮机图忘记拍了)。板子修好了但是它怎么坏的我都还不知道。。可能是桌子上有锡渣没弄干净弄到板子上了把,以后还是要细心一点!! 第一次发帖,有不对的地方还望各位大神指出。。

网友A:
哈哈哈这样也被修好了。。
算个小小的教训,一定要注意各项操作规范,桌面整理整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这样也被修好了。。
算个小小的教训,一定要注意各项操作规范,桌面整理整顿

以后会认真点了。。。

网友B:
楼主想到线性短路的思路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到线性短路的思路说下

待机芯片发烫 然后换了一个也不行就开始查芯片条件啊 然后就查到了线性电压 发现没有 然后测到线性对地短路了。

网友:
我有一次也是,,一个一体机的,,能亮的那种,,整着整着ec就挂了

网友:
高手马上要诞生啦 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到线性短路的思路说下

待机0.2要不线性短路 要不外设短路 这有什么好说的 秒杀机器

网友:
0.2A短路  有没有其他可能?
楼上的口气好肯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