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没开过盘,我就想问一下,开盘换磁头的话,主板bios不用跟着换过去吗?

楼主(2017-05-02):
我的理解是磁头的工作参数应该保存在bios里,磁头换了,如果不换主板或bios,适配参数不变,新磁头能适合其他硬盘的工作环境?

网友A:
磁头型号一样就行,跟换芯片一样。rom主要是定位盘片里面固件信息。固件信息存放在盘片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头型号一样就行,跟换芯片一样。rom主要是定位盘片里面固件信息。固件信息存放在盘片上面

谢谢您,我记得之前有个朋友说过,换过磁头的都要做一下磁头的适配参数,不太明白怎么回事,以为是要换rom呢。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座等大神回复...

网友:
一般情况下,很少有人愿意分享这方面的技术,理解理解

网友:
换磁头和主板ROM 没什么关系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ROM适配

网友B:
换磁头就行了。ROM千万不能换

网友C:
换磁头的原则 一般只有两个 , 备件盘 的 电路板型号和 和 硬盘型号都是一样的磁头一般就可以匹配的,直接更换就可以了,早期的WD黑盘会有挑磁头现象 所以要做适配。。现在的硬盘基本都不需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换磁头就行了。ROM千万不能换

谢谢您,之前修盘跑适配,跑出来的参数我的理解就是存放在rom里,和磁头工作状态息息相关的呢。看来我的理解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磁头的原则 一般只有两个 , 备件盘 的 电路板型号和 和 硬盘型号都是一样的磁头一般就可以匹配的,直接 ...

谢谢您的无私奉献!

网友:
谢谢分享   维修硬盘方面的知识太匮乏

网友E(2017-06-23):
这个对环境要求太高了,最次也得弄个桌面型的水平流百级无尘工作台,价格不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您,之前修盘跑适配,跑出来的参数我的理解就是存放在rom里,和磁头工作状态息息相关的呢。看来我的 ...

修盘和做数据是二码事,修盘为的是要稳定长期工作,做数据是临时用用,只要把数据做出来就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对环境要求太高了,最次也得弄个桌面型的水平流百级无尘工作台,价格不菲啊!

无尘台一般2000左右,也不贵。

wcv

网友:
希捷盘开盘换磁头,很多时候,需要把配件盘的ROM读取出来,做ROM适配,合并到坏盘的ROM中。

网友:
换磁头  不用管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无尘台一般2000左右,也不贵。

他也不是专修这个的,买个工作台,呵呵!就是换完磁头也用不住,把数据恢复了,这块硬盘就可以扔了。

网友:
换磁头,BIOS 里要改适配参数

网友:
磁头型号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
你说的是磁头匹配

网友(2017-07-28):
修盘和做数据是二码事,修盘为的是要稳定长期工作,做数据是临时用用,只要把数据做出来就行..

网友:
不用换电路板就不换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