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想买扩容测试架 不知道怎么选择

楼主(2017-05-02):
想买扩容测试架 不知道怎么选择 大神们推荐个吧 你们维修扩容 解绑WIFI 支持型号多一点的 用的测试架 是什么牌子的 什么型号
WiFi

网友:
迅维论坛有卖的 可以关注一下

网友:
我也想入手,买了回头说一声

网友:
买两个,第一个买支持7 6S 等pcie硬盘的测试架,万隆、精诚都有支持7代底层完美读写的最新款测试架,另外再买一个支持64、32位的测试架,新手建议买万隆、米景、精诚64\32位系列,老手直接买一个爱普就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