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技嘉B85-HD3主板尚未成功,请论坛大神求思绪。

楼主(2017-05-02):
前两天在咸鱼上面乱掏了一个技嘉B85-HD3,说说这两天维修的过程,首先掏回来,目测没有烧痕,ATX座各针值正常,插上诊断卡,插上电源,发现3VSB灯不亮,测紫5VSB电压,跳变,不正常,于是上论坛下了图纸,很快找到Q43电压不正常,有变黄, 拆掉了更换,紫5VSB正常,但3VSB还是不亮,接下来再次查到Q4,发烫, 更换后,诊断卡3VSB灯亮了。待机正常了,点开关针触发,发现不到3秒,就瞬间掉电了,不会重启,绿线是3.37V高电平,可以再次触发,通过不断触发,瞬间掉电前测量发现绿线是拉低,内存管理芯片8脚有电压变动,反复测,发现电压是1.52V应该是正常电压,CPU电压是1.32V应该也正常,但是就是瞬间掉电,还有待机时测复位针没有电压,但是按下开关针触发,复位针有电压跳动,跑一下线,没跑完 ,好难跑。还有看了论坛有人说BIOS也刷了,试过了没用,还有别的帖子说重点查IO的5V、12V电压,发现都是正常的。还有就是当你强行开机,测内存无电压,CPU更不说了。
接下了不知道怎么办了。没思路了。请各位版主大人和,维修大师耐心指导迷津。先谢谢了。

网友A:
技嘉比较少见 待机不正常  直接换稳压管就好的  你的还发烫  我还以为后级短路。这个你说修好就修好吧。
首先 CPU  1.32V  不正常的  8系的板 基本上管子上的电压(非核心电压)是1.7V
还有 IO  绿线 就是PSON  3.37V 有点偏低了 (待机时,按我的经验 一般都会在4V以上 多点)
如果是 触发后变成3.37V的话, 建议你把上拉电阻换了  印象技嘉的 一般是22K 这个电阻 会串电。
你的描述,接近3秒才掉电,那不叫瞬间掉电了。那么 主板应该有足够时间上电,这样说 你的CPU 供电是有故障的。
技嘉 这个板 常见通病在 IO VIN检测 和BIOS   。
复位针的电压 可能是采用VCC的 不用去理它。
说得有点乱 你自己整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比较少见 待机不正常  直接换稳压管就好的  你的还发烫  我还以为后级短路。这个你说修好就修好吧。
...

大师你好,我纠正一下,估计是2秒内掉电吧,我再认真检测,CPU供电有1.8V ,还有POSN绿线待机电压是3.01V,触发的时候,有跳变,由0V跳3.5V到3.01V。是不是等更换PSON的上来电阻呢

网友:
你说 BIOS 刷过了 那就先测IO 的VIN检测吧  12 V 5V  3.3V  检测

网友B:
桥的1.5V供电测测是否正常,另外测测时钟是否出现,如果没时钟,去找VRMPWRGD这个信号是否正常,正常是3V以上的高电平信号。

网友:
感谢LZ分享宝贵的以验!新手有福啊!

网友:
我觉得应该先跑下图纸看复位开关针  是不是有问题先,是待机有电压还是触发才有电压。先把这个搞明白。正常情况下这个脚是有电压的,为低。当然会开机就掉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技嘉比较少见 待机不正常  直接换稳压管就好的  你的还发烫  我还以为后级短路。这个你说修好就修好吧。
...

支持,分析的比较到位。
最近遇见技嘉主板问题好多,技嘉高端豪华大板,时亮时不亮。我研究几天都没搞定。
你有啥心得没,交流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支持,分析的比较到位。
最近遇见技嘉主板问题好多,技嘉高端豪华大板,时亮时不亮。我研究几天都没搞定 ...

我也就会这么一点了见笑

网友:
我换稳压管就好的,没发烫,还就是待机时,复位针是没有电压的,还有短接开关2秒内,诊断卡复位等是亮的,复位针测得有0—3.3—0的跳变;如果是强行开机,发现芯片IT8892E有点微烫,这个芯片应该是时钟芯片吧。目前还不知道怎么测,强行开机内存,cpu电压啥都没出。=,不过开机针有3.3V,复位针有3.3V。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复位针电压有没有关系。目前手里没有一样的主板对吧。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就会这么一点了见笑

我换稳压管就好的,没发烫,还就是待机时,复位针是没有电压的,还有短接开关2秒内,诊断卡复位等是亮的,复位针测得有0—3.3—0的跳变;如果是强行开机,发现芯片IT8892E有点微烫,这个芯片应该是时钟芯片吧。目前还不知道怎么测,强行开机内存,cpu电压啥都没出。=,不过开机针有3.3V,复位针有3.3V。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复位针电压有没有关系。目前手里没有一样的主板对吧。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的1.5V供电测测是否正常,另外测测时钟是否出现,如果没时钟,去找VRMPWRGD这个信号是否正常,正常是3V以 ...

我换稳压管就好的,没发烫,还就是待机时,复位针是没有电压的,还有短接开关2秒内,诊断卡复位等是亮的,复位针测得有0—3.3—0的跳变;如果是强行开机,发现芯片IT8892E有点微烫,这个芯片应该是时钟芯片吧。目前还不知道怎么测,强行开机内存,cpu电压啥都没出。=,不过开机针有3.3V,复位针有3.3V。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复位针电压有没有关系。目前手里没有一样的主板对吧。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就会这么一点了见笑

昨天修个Z77-DS3H 1.1版本的主板,通电断电反复,没有复位,但是就这样的现象,让它反复过一会,又能跑到15断电了。实在没头绪。

网友:
呵呵 ,有点乱    学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换稳压管就好的,没发烫,还就是待机时,复位针是没有电压的,还有短接开关2秒内,诊断卡复位等是亮的 ...

RT8892E 应该是PCI 转换的芯片吧
先弄 IO VIN检测 IT8620E是 124-125-126脚 都要2V 掉电快就强制开机测
再刷个BIOS  先做这两项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天修个Z77-DS3H 1.1版本的主板,通电断电反复,没有复位,但是就这样的现象,让它反复过一会,又能跑到 ...

也遇到过这些故障  最近的 半个月前 弄好了 一块B85M-D3V  也是你这样 反复重启 不复位 重启多几次就可以跑两个码  不过 有点久了  一时想不起了搞了哪里   太晚了  改天想起跟你说下

网友:
有2个 映泰H61MLC2  准备自己修修

网友:
说的有点乱,不过复位开关待机是有3.3V电压的,连到PCH,这个电压不正常就是你的复位有问题,而且你说掉电之前内存和CPU电压都有出来,建议检查PCH,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技嘉的板,大的供电会通过过电阻分压给到IO检测电压是否合格,在IO的引脚可以测量到,不是相差太大都能用,最后会输出PG给南桥,可以查下这个PG有没输出呢。

网友:
应该还是看一下你的发烫的管子.有没有微短路.还有就是你的绿线待机有点不对的看看去什么地方了.待机应是5v

网友:
主板一般不会有那么多问题的。还是待机那边问题。如果你觉得没问题的话。你可以把内存供电IC的第七脚的三极管弄掉。让电压强行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