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 6050A2412201 艰难维修!一个不小心就死给你看- -

楼主(2017-05-02):
型号:6050A2412201

故障:无待机3V/5V待机电压   没有集显供电

维修过程:

      按照通常的思路,对各个电感进行对地打值,发现待机 5V 待机供电短路,其他对地值正常。
      按照时序先修待机,断开待机供电的隔离点,判断是前级,和后级哪个引起的短路,经万用表测量,发现为前级短路。首先对51123待机芯片下手,测量各引脚对地值,结果发现LDO5V线性、自举升压、相位引脚,对地值仅为2

怀疑51123待机芯片短路,拆掉芯片之后,测试芯片的各引脚对GND引脚的值,LDO线性5V、自举升压、相位引脚值为2,明显短路,证实之前的猜疑是正确的。

毫不犹豫的死皮赖脸的去阿林老师那里申领了一个芯片,还被阿林老师的神棍戳了,冒着生命危险终于得到了此芯片!- -
快速换好之后,再次测量各个引脚的对地值,发现已经正常,怀着一颗屁颠屁颠的心情就通了电,发现待机电流竟然小了不少。。。。忘记拍图了。。。此处省略一串专业图片代码。。。
测量待机的电感,发现没有3V和5V,顿时菊花一紧- -! 这是为什么呢?  用万用表测量51123线性电压正常,PWM的开启信号正常,TRIP引脚和TON引脚也正常,可是就是没有, 看来不用波波是不行了,超出家伙事儿,测量了3V的待机供电

只有一瞬间的正常,明显的是保护了,由于下降很平滑,断定不是3V供电引起的保护
接着测量了5V的待机供电

明显的欠压保护了,5V只有3V多一点, 很明显,应该是G极电压上身缓慢,达不到短时间内让上管完全导通,把苗头直接指向自举升压电容

测量的结果明显是自举不足,让人有些小兴奋,证明之前猜测自举电容的想法是对的。

毫不犹豫的从料板上拆了一个自举电容装好,兴致勃勃的接上了可调电源,结果悲剧就在这时候发生了- -   发现板子的背面有一道光,夹杂着一缕青烟, 迅速将开关关掉,检查发现,EC上面好像被电了一个洞。。。经过排查,发现是开机线连接到了公共点的电容上

再次厚着脸皮去阿林老师申领了一个IT8572E的EC芯片,死缠烂打的申领,此处省略一万字。。。。
顺利的将EC焊接好以后,接上可调电源,发现待机电压和电流已经正常

5V

3V

准备触发看其他各路供电是否正常。触发后电流电压均正常

装好CPU,上电。。。。。卧槽,掉电了,瞬间的懵逼。。。。经过一路的猛查发现显卡供电的一个滤波电容被大神换成了电感。。。。

换掉后,再次上电,发现又TM的掉电了,此时心中一万只动物飞奔而过,就差脸都绿了。经过了百般折磨,大脑的飞速运转,突然间想到了可调电源,测试了一下电源的电流,发现停留在修待机时的电流0.5A。- -  无语中。。。
调到最大以后,再次装好CPU  内存   ,街上显示器,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OK亮机  如此之折磨    只怪自己忽略了细节
就像阿林老师常说的,细节决定成败啊!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波波用的挺好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这个故事讲得精彩,加分

网友:
搞得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多烧个EC啊

网友A:
这么简单的机器 给你搞的烧EC  阿林老师没有再次爆你的野菊花?

网友:
故事很精彩

网友:
在实地能修成这样,已经很不错,很不错了

网友:
哈哈基地老师做故障花样层出不穷啊

网友B:
写的不错。突然就想加个精

网友:
老司机 搞得不丑

网友:
真有耐心修,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机器 给你搞的烧EC  阿林老师没有再次爆你的野菊花?

不小心的嘛,戳一次就够了 哈哈

网友:
前排,,生意好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的不错。突然就想加个精

谢月饼老师的支持,你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   哈哈哈

网友:
写的确实不错。。加精

网友:
示波器用的不错,厉害厉害!

网友:
同学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
这技术 只能说牛X..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修的不错,一加分

网友:
真心不错,细节挺详细,思路清晰,就是大意点

网友:
楼主讲解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自举升压的电容如果没有示波器怎么知道它容量不足啊?

网友:
我以前也烧过EC 说出来都是泪啊

网友:
发帖不易 精神上支持一下

网友:
会示波器的都是大神

网友:
一个字 神一

网友:
故事精彩,可堪称大师文笔风采了........

网友:
高手 大师 佩服 学习了

网友:
小白路过 学习学习 好厉害的说

网友:
碰到一个hp1000的不触发没搞好

网友:
高手,谢谢分享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在实地就在如此造诣,看来我真是愧对啊林老师了

网友:
值得学习,鼓励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电容换电感有点意思

网友:
发这个帖子 要花多少时间 啊 向你学习 示波器一直没太明白

网友:
修的不错啊,赞一个

网友:
思路清晰,电感是故意的吧!!!

网友:
修得不错,有耐心 ,加分

网友:
折腾要有耐心才有希望

网友:
波的功能还是真强大的,学习了

网友:
看见菊花一紧,加分支持

网友:
看来修二手机器还是要细心啊

网友C:
我的DV3 不上电到现在都没搞定
想找下资料都不能找
wangwenyu
哪个DV3 说的清楚点 看看 有没有东西帮助你
详情

网友:
学员就这样的功力,技术是真心不错了!就是那个EC烧的太冤了。
wangwenyu
哈哈 我也这么认为,哪个EC死的有点冤枉,我已经厚葬了
详情

网友:
lihai .真的好厉害哦的啊 的 啊

网友:
迅维的这么叼

网友:
老机器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DV3 不上电到现在都没搞定想找下资料都不能找
哪个DV3 说的清楚点 看看 有没有东西帮助你

网友:
不知道示波器的用法啊,怎么 学习一下呢?

网友:
果断加分鼓励先

网友:
果断加分 思路真清晰

网友:
马上就是老司机了

网友:
HP这几年的机器越来越垃圾,板材越来越差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二修机 因为前段时间有一台没有搞定 跟你说的情况很像 因为我后来太忙了 没心思修了 就索性放弃了 今天正好学习到了

网友D:
学到了。。。
wangwenyu
M来实地学习一下,你也会用 哈哈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到了。。。
M来实地学习一下,你也会用 哈哈

网友:
楼主技术还是可以的,值得学习

网友:
厉害了 楼主 示波器用成这样不错了

网友:
看到楼主用示波器就知道楼主技术厉害了 分析问题也仔细

网友:
在实地能修成这样,已经很不错

网友:
厉害了,有时候细节也很重要的哦,话说你说的啊林老师是谁啊

网友:
有技术更有文采

网友:
学的不错。 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还是示波器修起来厉害啊,要是没有示波器用万用表就悲剧了,不知道得走多少弯路了

网友:
我想知道,这怎么长的帖子得编辑多长时间啊

网友:
楼主很幽默,技术也很牛B, 修这类似问题才有挑战性,

网友E:
51123坏,怎么自举电容也坏的?算你运气好,开关搭线,只烧EC。

网友:
引用 网友E:
51123坏,怎么自举电容也坏的?算你运气好,开关搭线,只烧EC。

确实幸运,不然烧到桥 基本就 没戏了

网友:
差点被自己玩死

网友(2017-06-06):
专业训练过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自找的,越修越烂啊

网友:
修这个机器你压力挺大的。

网友:
兄弟高人也,我连示波器都不会用。

网友:
大虾级别的修机师傅,顶一个。

网友:
不错 维修细节很重要

网友:
老司机,妥妥的!

网友:
这贴子写好费时不少啊 估计都够修台机器了

网友:
大师级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