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A381联想笔记本开机掉电求图纸分析时序修机

楼主(2017-05-03):
NM-A381联想笔记本开机掉电求图纸分析时序修机
机子客户送来不开机,上电后立骊会掉电,查主板供电和电压是正常的。求图纸分析修机了

网友:
多谢亲们帮助分析了

网友:
联想上面型号的机器?

网友A:
这机器 就一个U 换了肯定好

网友:
是联想的笔记本,单CPU板子

网友:
不插内存掉吗  还有 有没有刷个BIOS看看

网友:
这种U很多已经出问题了,就怕修到最后这U还是坏的

网友:
这板什么价格,CPU又是什么价格?有修的必要呀

网友:
单U的主板,U坏的很多,没必要修.........换板吧..

网友:
没资料难修  .   找参考图把

网友:
我也遇到快这样的板子  求大神解答、

网友:
我也需要 ,,谁有 分享以下

网友:
最好是有电路图,否则只能试着换元件,碰运气了。

网友:
不上内存也是掉电啊

网友:
联想的机子呵呵....

网友:
放到烤箱烤一下

网友:
有图纸,QQ:190709646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 就一个U 换了肯定好

也不完全一定 要是楼主换了不好  不就纠结了

网友:
有图纸可以直接分享 或者设置售价分享

网友:
本人也碰到一样问题,开机只是6秒,3,5v都有内存电压也有,就是cpu供电没有,求请教

网友(2017-06-09):
这个板子有通病U101比较容易坏。楼主修好没有啊。

网友(2019-09-17):
笔记本开机掉电
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6833-1.html

网友:
这机器刷了BIOS 没有用 也麻烦了 直接买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