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22b150N黑屏

楼主(2017-05-03):
测试14v电压正常,触摸按键电压0.15,正常不,按键无反应,刚插电时蓝色led灯亮了2秒,然后,再插入适配器就无反应。
黑屏

网友:
可以写一个程序试试

网友:
这个型号的三星,坏MCU程序是通病。

网友:
按键0.5肯定不正常

网友:
MCU程序试下

网友:
bios坏的多

网友(2017-06-04):
刷了,不行,后来买块板子,应该是供电有问题,手低了点,不会整。

网友:
这种板还是好修的,刷MCU没用的话,查供电

网友:
刷程序有惊喜

网友:
刷程序,测试一下

网友:
我的还没有搞定,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三星电压正常就先排除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