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Vostro 5560 0.01不加电!多按几次有时能显

楼主(2017-05-03):
DELL Vostro 5560  0.01不加电!多按几次有时能显
有时按压POWER键那地方能电流从1.4跳到2.2亮机(带电池时),测3V5V待机都OK,(不带电池)测按POWER键不加电有O.01-0.02待机,有时多按几次会加电0.20 测开机条件U20 IT8518E  80PIN RSMRST#为1V,正常为3V,用表打U20 IT8518E HXA  80PIN RSMRST#对地16晶体值(约60欧姆)短路,拆掉KBC 后为900+晶体值 说明KBC不良,采购 IT8518E HXA ,更换解决!

网友:
KBC是什么?

网友:
kbc应该就是ec

网友:
KBC就是8518

网友:
KBC  就是EC 叫法不同

网友:
看位号就行了,朋友们,收什么都是可以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