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插4P供电,能触发,插上风扇转下就停

楼主(2017-05-03):
主板不插4P供电,能触发,插上风扇转下就停,CPU供电MOS管是好的,对地阻值也有500左右,还有那里12V短路呢

网友:
电容拆了,固态电容有问题好难找出来的

网友:
CPU供电管特别是上管,仔细测一下G--S间的阻值。还有就是可以刷一下 BIOS看看。

网友A:
转下就停能不能再次上电,如果可以,那就是缺关键信号,如果不行,那就是存在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转下就停能不能再次上电,如果可以,那就是缺关键信号,如果不行,那就是存在短路。

当然可以再次触发,那缺啥信号呢。试举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再次触发,那缺啥信号呢。试举例

VRMPG,PWROK,CPU_PG,DRAM_PG,然后桥供电,PLL锁相环供电等等,查呗

网友:
版主说得对 很多h61系列板缺少cpu电压或不上cpu都会断电。

网友C:
现在的台式机主板也不是那么好搞

网友:
什么主板呢 有的主板缺电压也像是保护

网友:
保护了,保护不一定短路才会保护

网友:
pwm 坏了也可能啊

网友:
仔细检查MOS管附近的小贴片电容

网友:
H61的主板  不上CUP 或者CPU插槽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转下停  还可以触发的话应该是cpu供电没出来  查一下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可以再次触发就一般不是短路。短路的话再触发不了。查查看工作条件。重点cpu的电压。

网友:
12v除了CPU供电外,还去了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台式机主板也不是那么好搞

最主要的是电源供电太多支路,12v,-12v,5vsb5v,3.3v,让人找不到北。而且缺少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