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XW185B

楼主(2017-05-03):
开机能显示色彩不正常,已用通用板试过屏没问题。是程序问题。各位谁有这程序麻烦上传下,

网友:
先查rg b吧

网友:
网上没有,淘宝上也没

网友:
RGB是正常的。在用电子表格里面那一格一格的线看不清,怎么调都没用,按自动调过程中正常,调完又是原样

网友:
找厂家要,不然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