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平板 TF300T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7-05-03):
把电池接口接电流表8V能开机,插上电池。有8V开不了机。并且隔离保护的什么都过了。

网友:
测量了下电池接口的几个脚位。出了2个供电脚有8V以外。其他4根为0.插电池和焊线接电源都是一样。但是就是电池开不了。电源可以

网友:
先上个图

电池一共8跟线, 供电2根。地线2根。2根I2C。还2个不知道啥。这个机器开机是需要长按。当你按下开机键的时候主板会检测电池的I2C读取电池信息。和那个绿色的(不知道什么信号)。最后发现是接电流表。按下开机键白色,黄色和绿色有3V。接电池,按开机键只有白色和黄色有3V,而绿色没有。

后面把绿色的线断开。有3V并且开机,我现在上机测试下。看电池信息什么的正常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