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华擎b85m-hds一块无声音,一块短路不过内存 小白实习维修五

楼主(2017-05-03):
先网上看中一块华擎b85m-hds主板无声音,看着四项供电做工还不错,想收了修好自己用,隔天又看到一块开机报警不过内存坏板就一起收了,华擎板论坛都没有图纸,想着两块板对比维修也有底气些!!先到的无声音板,查看音频芯片少件,一阵暗喜捡宝了,不过不知道少的什么,等另一块到来,对比发现少了一个连接AVDD供电电阻,另还少一个电容,赶紧拆废显卡补件,补全开机声音正常,此板维修OK
另一块卖家说开机报警的就奇葩了,上电正常点亮,暗喜难道又捡宝了,然而装系统测试USB2.0不能用,3.0却正常,估计保险电阻坏了,然后用手摸USB接口各芯片,发现一保险电阻和旁边电容发烫,看来有短路断电测供电对地值0V,然后拆电阻和电容测都正常,测主板还短路,看来问题不在这里,估计相连的元件那个坏了,没图万用表慢慢摸黑探路,一路拆件一路测好一阵千辛万苦的折腾,终于发现PS2接口一电容在线测不短拆下短,再测主板不短了,看来大功将成,补全上电然后 三声滴滴滴,尼玛万马奔腾而过坑爹,不带这么玩的吧!然后测内存供电118脚才1.86V正常板3.3V,参考H81点位图,118脚就连接两个元件,一个电阻测阻值正常和MOS管,拆一个MOS管替换上电测试OK,然而118脚电压才2.2V,换一个电阻还一样,就这电压偏低,多次测试都正常,不管了这板留自己用!

目前手里有四块华擎的板H81两块和B85两块,作用和用料都不错,但发现待机电感发烫都严重,四块都一样,不知道是用料元件问题还是主板设计问题。

网友:
重复发帖了,我帮你删了,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楼主发帖看着有点累

网友A:
待机电感发烫还是不正常

网友:
烤鸡没有?电感发烫,烤鸡估计会重启
声卡少件的确实捡到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感发烫还是不正常

有两块原版无修的也一样  很奇怪  不知道是不是设计问题还是用料问题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同样的板子互相比对容易些,对基本功也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