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华硕R510V。内存供电对地阻值偏低屏蔽板载内存

楼主(2017-05-03):
今天收到客户带来的电脑。插上电电流0.9A不跳变。果断拆机。首先量各大电感对地阻值。量到1.5V的电感对滴阻值只有4明显偏低。主板的型号是华硕X550CC Rev:2.0. 一般这种带板载内存的经常坏。所以先把内存屏蔽了.试了一下啊还是不行。不跳变。后来我就觉得会不会因为内存颗粒已经坏了影响无法开机呢。我就全部拆掉之后发现电流上来了而且也可以开机了。
顺便放一个我的眺电阻的图片。

网友:
板载内存容易坏 能修好不

网友:
  对地值为4   明显短路   板载内存肯定要拆

网友:
大师级,加分了,拆了内存不移电阻能显吗

网友:
思路不错  很仔细的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内存短路了屏蔽没用,当然要拆

网友:
屏蔽板载内存前提是内存无短路  短路必须先排查

网友:
那个电阻是加的还是移动其他地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