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维修初体验——触发电流0.036

楼主(2017-05-03):
板号:6050A2412201
故障:触发后电流0.036A

维修过程:
第一步:触发前套路省略,触发电流0.036,电流有点偏低,分析是某个供电没有出来造成;分别测量各大供电电感,内存1.5V,总线1.05都正常,但锁相环VCCPLL供电电感没有电.
第二步:找到VCCPLL供电芯片,检查开启条件,发现主供电+V3S只有2.2V,明显不正常。断开测试点PAD9415,再测试确定前端+V3S过来电压只有2.2V不正常,正常应为3.3V.

第三步:查找+V3S来源,是由+V3A经过MOS管Q523转换来的。测量Q523,前端过来的D极正常3.3V,后端输出S极为2.2V,初步判断可能是Q523 G极电压不正常或后端分压造成。先测量Q523的G极电压,只有1.5V.正常应有13V.明显被拉低。

测试电阻R934的上端,电压13V正常。下端电压1.5V,说明是电阻下端拉低。
下端有两条线路,一条到Q563的D极,而Q563受CORE_PWEN#控制,低电平有效,Q563截止,13V不会被拉低。
另一条到三个转换管的G极。由于G极电压为1.5V,怀疑是1.5的转换管有问题,先取下1.5V的转换管Q520,再测试G极电压13V恢复正常。

第四步:更换Q520,触发后测试,发现电流到0.036A又不动了...,再次测量转换管的G极电压,只有3.3V,难道是3.3V的转换管也有问题.更换Q523再测试,电流跑到0.06A,基本已经正常,再测试VCCPLL的电压,1.8V也出来了.

第五步:装上CPU内存,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至此问题解决,都是转换管惹的祸...

网友(2018-03-20):
我何时才能像你这样强,继续学习中

网友:
都是转换管惹的祸... 转换管引起的故障确实不少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现在的机子呀就是不好修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图纸分析的真详细,珍藏

网友:
转换器引起的,这么小都找。CPU锁相供电低吗

网友:
厉害啊,修此类故障必须有一定的技术功底!学习了

网友:
厉害了 我的哥   学 习 学 习 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