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AMD系列跑E5E4或E4E3

楼主(2017-05-03):
之前也遇到过此类故障,但只运气碰到过一次修复的,GA-880GM-D2H 触发跑E4E3 ,也有跑E5E4的,应该是同一个故障,但没找到问题,特来求助论坛大神们!谢谢告知!故障点我查过如下:内存供电,VDD2.5,南北桥供电,CPU供电都正常,个大主供电都正常,SB_pwrgd,NB-pwrgd也正常,CPU的时钟,复位,以及PG也正常,没辙了,刷了BIOS也不行,更换时钟也没好,之前有更换好的唯一一片,这次没好,特来求助!谢谢大神们!

网友A:
测测内存槽的SMBUS总线是否正常。

网友:
看着像是内存没过啊,看看SPD 和SCL SDA

网友B:
E3一般都是内存那边,你测了内存的3.3了吗?

网友:
这种板时钟芯片爱坏,你多换几个试试

网友:
cpu换过没

网友C:
你这基本条件都查了 不插内存报警时什么代码 CPU换一个看看

网友D:
插内存与不插内存都跑这个码的话 就查内存槽的工作条件

网友:
查内存的工作电压,还有这板的时钟也爱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测测内存槽的SMBUS总线是否正常。

都正常的,谢谢版主回复

网友:
必须更换试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E3一般都是内存那边,你测了内存的3.3了吗?

测了,内存几大供电和SMB总线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基本条件都查了 不插内存报警时什么代码 CPU换一个看看

一样这个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插内存与不插内存都跑这个码的话 就查内存槽的工作条件

关键是都没跑内存代码,这你叫我怎么查内存

网友:
建议测量内存的所有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正常的,谢谢版主回复

注意CPU座子这几个信号的电压是否正常,这是AM3板子特有的几个信号,关于CPU内部DDR3内存控制器。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了,内存几大供电和SMB总线都正常

要不就 断线了    要不是BIOS  要不就桥  没有其他了

网友:
跑这个代码的有CLK坏的, 还有就是VCORE IC旁边有一个1K的排阻有问题,在就是北桥了 ,就修到过这几个问题,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技嘉主板有些问题其实真不好修啊

网友:
这个板 跑E4 我有发过一贴 换时钟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