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种笔记本三合一诊断卡怎么飞线

楼主(2017-05-03):
LAD0-LAD3 LFRAME#  VCC  GND。飞EC就可以了吧  RST#是平台复位吗  CLK飞哪。谢谢

网友:
说明书上面说的很详细的啊

网友A:
RST飞WIFI接口上就行。CLK EC上也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RST飞WIFI接口上就行。CLK EC上也是有的

  这些对吗  PLT_RST#  CLK_PCI_EC

网友:
找个PDF图纸 LPC接口一看就明白

网友:
这卡上有定义的,,,

网友:
对的 对应接线到主板的相关位置上啊

网友:
飞线麻烦,一般我把rst接供电,clk必须飞

网友:
              看说明书吧

网友:
直接接到EC的LPC总线上就可以了,EC上有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