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E R2.0 USB过流,15秒关机.

楼主(2017-05-03):
一块华硕H81M-E R2.0,故障现象为:USB过流15秒关机。到论坛里没有找到点位图就去掏宝网花5块钱买了个。
经检查URN62第一脚OC#电压为0V,其对地值也没有短路,这个点的电压是两电阻5VSB分压得来的,正常时此电压为3V以上。于是找到5VSB的相关点,一测电压都没有,上点位图看了看检测相关电路,原来是断线了。飞线过来电压正常,上电开关故障消除。维修OK.

网友:
在华硕H61主板遇到过  是一个电阻发霉

网友:
华硕的15秒关机   有点位图    不难修

网友A:
这H81主板还没有过保把,你可以找华硕售后的   自己修也可以  但以后就没有售后了

网友:
华硕我遇到过好几台结果没搞定,我把USB捡流芯片 拆了也不行,是哪里断线啦。主供电还是信号线断了

网友:
华硕经典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H81主板还没有过保把,你可以找华硕售后的   自己修也可以  但以后就没有售后了

发过售后了。说是串货不给代保。

网友:
有点位还是很容易解决的。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有点位图就好找了,跑线要跑好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过售后了。说是串货不给代保。

打华硕公司的  我一般这样操作的,找别人代保很麻烦

网友:
华硕的专门故障

网友(2017-07-20):
引用 网友B:
发过售后了。说是串货不给代保。

我们这边华硕总代理,不接外地的货,没搞懂,以前都说的全国联保呢!不知道你们那边是咋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