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F2A55-DS3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5-03):
很久没发过贴子,也很少维修台式机主板,生意太差,闲来无事,帮同行修块台板。板号GA-F2A55-DS3,故障不触发。维修过程如下:
1.接上电源,测开机针5V,正常。
2.按下开机,测EC PIN103  -PSON正常拉低,基本判断EC无问题。
3.测EC PIN102  -SLP_S3没有抬高。判断问题在南桥,要不就是条件不满足,要不就是桥坏。
4.南桥在收到-pson信号,要正常发出-slp_s3,必须要满足几个条件:待机3.3V 和1.1V供电,32.768起振,收到正确的rsmrst#信号。问题来了,有图纸,但没有标号,只能跑线,真是头大。
5.实测rsmrst#偏低,只有0.6V左右。最后测得PQ6损坏,更换后OK。

网友:
RSMRST偏低引起的PCH待机条件不正常进而引起的不触发。

网友:
示波器 都用上了

网友:
楼主跑线功力不错

网友:
不发帖 不代表 技术不在,其实是越来越老练

网友:
没个示波器真不好修板子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修的利索,发的明白

网友:
RSMRST是开机条件之一

网友:
条件不正常的不触发还是不难修的

网友:
楼主功夫不错··主要是耐心

网友:
楼主总结的挺好的。
触发条件不满足

网友:
32.768不参与触发

网友:
LZ思路清晰,加分鼓励

网友:
涨姿势,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做事

网友:
我从来不跑线,简单的跑一下,一般都是看什么地方  直接杀芯片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