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12V输出故障求助

楼主(2017-05-03):
一杂牌显示器27寸,故障现象:通电指示灯无反映。
拆机测电源板12V输出,测得无12V输出,电源板用万用表测了一遍没有发现有损坏的元件。换了TL431和807C故障依旧,因为有事第二天再修的时候,12V正常输出了,接上屏正常显示亮灯,试了一个上午都正常(按开机键打开和关闭都正常),准备装起来给客户,把电源线拔了下来,装好机再通电,又点不亮了,换了开机键,故障依旧。
郁闷了一个下午,晚上再通电,又可以点亮了,玩了一个小时的游戏,正常的很,无任何故障,把插头拔下,再插上,发现不通电了,换了新电源线,按了无数次开关都还是指示灯无反映,测12V无输出,
求大神们帮我分析一下,故障有可能出现在哪里?为什么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插拔一下电源线就无12V输出,放两三个小时后再插上电源线通电又有12V输出。

网友A:
不会是启动电路异常引起的吧?检查启动电阻是否正常?电路板是否存在虚焊?

网友B:
重点电源部份。觉得麻烦那直接改个12V进去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启动电路异常引起的吧?检查启动电阻是否正常?电路板是否存在虚焊?

排查了一遍了,这种现象可以排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重点电源部份。觉得麻烦那直接改个12V进去算了

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改12V电路,300V电容电压正常,如何测变压器次级电压正常,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启动电路异常引起的吧?检查启动电阻是否正常?电路板是否存在虚焊?

感觉启动电阻
不会引起这样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改12V电路,300V电容电压正常,如何测变压器次级电压正常,请教一下

如何测变压器次级电压正常
好像也是高频交流电 不好测

网友:
上实物图吧!
电源什么芯片的?如果是小脚小芯片,直接更换,比如OB2263。

网友:
改个上去吧   别浪费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可能有问题

这种情况,就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发图上来,大家看了好分析

网友:
什么驱动芯片你也不说清楚,本人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检查是驱动芯片不良造成的我记得是一个五个脚厚膜块不良

网友:
直接改个12V的电源上去,

网友E:
开关变压器电源芯片旁边的50V小电容换了

网友:
不稳定,这样用一段时间还是会有问题,要么把电容换了再试试,要么改个通用模块上去

网友:
把电路板上的电容都换掉 我遇到这种问题就是这样修得

网友:
只有一路12V吗?启动电容,12V部分的电容。换掉试试吧。

网友F:
把电容全部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关变压器电源芯片旁边的50V小电容换了

试过了,故障依旧,加负载的时候,出现断电后无12V输出,不加负载的时候,12V合输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电容全部换了试试

手上没有同样容值的电容,回头找找全换了再试,谢谢

网友:
感觉启动电阻
不会引起这样的问题吧

新安江 -3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感觉是驱动电源IC问题。

网友:
把电容都换一遍或者直接改个板吧

网友:
把电容全换了     试试

网友:
电源不能热启动,芯片和启动电路有问题

网友:
楼主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
12v电容全换了。换1000,25V的。高压部分有没有其他电容100V还是100UF的这种 。顺便换了。

网友:
碰过高压那边的电容不是12V这的。容量参数我忘记了。外观正常。机器要很久很久才能开起来。把那个电容换掉正常了。

网友:
改电源板算了,不稳定修麻烦

网友:
电容充放电有问题啊,先把12v的电容全换了,高压端的也换,再看

网友:
一般都电源芯片不行   换来试试

网友:
把12V电容全部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