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14-3421电池不充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7-05-03):
DELL笔记本3421不充电,进系统不能识别到电池,更换电池未果。
连接电池量测主板电池接口,发现I2C总线PBAT_SMBDAT1信号电压不正常为0.6V(正常为3.3V);
取下电池量测电池接口,信号线电压均正常。

后来发现是信号PBAT_PRES1#导致PBAT_SMBDAT1被拉低,连接电池时PBAT_PRES1#会由3.3V变为0V,而排阻PN3901 2PIN 3PIN之间有2K左右的阻值。

更换PN3901 PBAT_SMBDAT1波形电压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A:
下面的那些贴图是多余的,没办法删掉

网友:
楼主技术好,加分了

网友B:
插电池量接口跟不插电池量借口有啥区别,楼主能解答下吗,加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那些贴图是多余的,没办法删掉

当你编辑的时候传附件 没有选用的图片都会在最后排列  删除可以在附件内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你编辑的时候传附件 没有选用的图片都会在最后排列  删除可以在附件内删除

谢谢您的指教,下次发帖就知道了

网友D:
好简单的维修,总线没有电压还需要示波器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电池量接口跟不插电池量借口有啥区别,楼主能解答下吗,加分了

PBAT_PRES1#主板侦测电池接入信号,当接入电池时,该信号会被拉低。如有不对,还请海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简单的维修,总线没有电压还需要示波器测量!

只是希望遇到同样故障的同行能够快速的解决故障,水平有限,让您见笑了

网友(2019-08-06):
排阻变化导致的波形有问题 从而导致不充电 不错

网友:
楼主威武霸气,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