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151 ih110ms 图纸有人有吗

楼主(2017-05-03):
联想1151 ih110ms 图纸有人有吗
这个机型电源是10PIN的的比较特殊,用24PIN改10pin必须电源绿线跟黑线默认短接状态下才可以开机。
原装电源ps_on#是12V。我们普通电源是ps_on#是5V。
想这个主板这个信号是不是有电压检测  。

网友:
这板子的图纸只有去淘宝看看,论坛我是没见到过。

网友:
这板子太新,图纸不好找,,,

网友:
着图纸估计不好找哦

网友A:
自己改了好几个了,网上买的转接线不好用

网友A:
20PIN转10PIN电源转接线做法

网友:
将H110第7、8脚+12V接24PIN电源第地10脚12V
将H110第5脚PS-ON和24PIN电源口第16脚PS_ON与24PIN电源口第5脚GND相连
-12V接-12V
地线与地线连接
其他为空

网友:
万能淘宝 去找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改了好几个了,网上买的转接线不好用

你这么接 电脑未开机的时候 电源风扇也是在转的   我想要个完美的方法   要是有图纸就知道是不是PS_ON#检测电压引起的 。 要是你改过的电源绿线跟黑线默认不是短接的情况下主板是不触发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PIN转10PIN电源转接线做法

你这个文档里面的图1 是从哪个主板上面截图上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改了好几个了,网上买的转接线不好用

哈哈 忽然想起来这用10针的电源 除非用原装的不然用24针改的不可能完美解决风扇常转。
因为你要是标准普通没手动PS_ON# 根本就不会输出12V 主板自然没有待机电压 就不能开机 。
今天找联想定了5个全新原装400W的一个380 有点贵   现在忽然想通了

网友A:
MS-7963 IH110M主板图纸上截图

网友:
用转接线改完的电源插主板只有电源风扇会一直转,其他没影响

网友:
我这个是做测试用的,原装电源插上就有12V输出,而20PIN或24PIN电源的12V要通电以后才能输出,所以只能是接到主板上电源就得有12V输出,这样电源必然要先通电工作,别的方法我也不是很清楚了,这个方法也是看别人做的改的,照猫画虎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7963 IH110M主板图纸上截图

图纸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A:
要看你拿什么东西和我分享了

网友:
品牌机就喜欢搞个非标准的出来让你修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拿什么东西和我分享了

没东西可以跟你交换啦 。 那你留着吧

网友B:
万能的淘宝应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能的淘宝应该有

这个淘宝前两天找了  只有BIOS没有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