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B505一体机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05-03):
   机器开机不显示,也没有什么报警异常,交换了内存,CPU也是一样的,测试屏是好的,各供电都有,还是不显示,准备刷BIOS看看,论坛找BIOS的时候看到一同行说刷了bios后记得要装上cmos电池才可以开机显示,自己立即去测下电池,0.08v ,立即更换一个,再开机,正常了。
   很简单的故障,当一个参考。

网友:
一般CMOS电池没电可能是RTC电路的电容漏电造成的。

网友:
谢谢分享,大家以后多多交流,谢谢!

网友:
RTC电路导致跑码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