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W 内热式电烙铁够用吗?

楼主(2017-05-03):
40W  内热式电烙铁够用吗?  给点建议  初学者!

网友A:
够了  修显示器用那么好做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够了  修显示器用那么好做什么

谢谢,以前总焊接BNC头。现在想学习一下电路基础,在练练手!所以就买了!

网友B:
从长远看,还是买90W的高频烙铁吧。

网友:
修理大部分都可以.......

网友C:
够了  ,但是我建议直接买一台好的,毕竟好用嘛  快克

网友:
大部分还是能胜任的,不过还是功率大点的好。

网友:
最好是搞个恒温的 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长远看,还是买90W的高频烙铁吧。

版主 真是过来人啊
90W的好处 估计是很多吧
就是价格贵点

网友:
谢谢大家的建议   毕竟我是初学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够了  ,但是我建议直接买一台好的,毕竟好用嘛  快克

快克的 恒温烙铁
据说很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快克的 恒温烙铁
据说很好用

以前公司有  用过,但是目前还不适合我!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以前公司有  用过,但是目前还不适合我!

用过功率大的
在用功率小的 就回不去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过功率大的
在用功率小的 就回不去了

试试看吧 !我不是科班出身!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试试看吧 !我不是科班出身!

现在都是无铅的
特别是大的焊点
多层板的 焊点处理
90W的高频烙铁轻松点
工具还是好点吧

网友:
40W内热的,是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都是无铅的
特别是大的焊点
多层板的 焊点处理

您是科班搞维修的?

网友F:
还是买个大瓦数的,可调温,快速升温,带恒温的吧,碰到双面敷铜的大点位也不怕的。
前段时间服役了3年的台子坏了,我就买了一个60W 的内热,可调温,带恒温,8秒升温,带休眠,可便携的,花了我130大洋,不过用着好方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您是科班搞维修的?

哪里的科班啊
没事喜欢研究下开关电源的 半路出家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还是买个大瓦数的,可调温,快速升温,带恒温的吧,碰到双面敷铜的大点位也不怕的。
前段时间服役了3年的 ...

60W 感觉还是点低了
90W的 要好很多 对于 无铅 多层 大焊点 处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哪里的科班啊
没事喜欢研究下开关电源的 半路出家的

有不明白的问题还需要向你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买个大瓦数的,可调温,快速升温,带恒温的吧,碰到双面敷铜的大点位也不怕的。
前段时间服役了3年的 ...

恩,用着在说! 坏了再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不明白的问题还需要向你请教

按也说新手 学习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也说新手 学习来的

恩,共同学习!

网友G:
引用 网友D:
60W 感觉还是点低了
90W的 要好很多 对于 无铅 多层 大焊点 处理

我也是深刻感受到必须要90w的,功率低了没法用………

网友H:
40W的也够用了,有需要再上好设备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深刻感受到必须要90w的,功率低了没法用………

现在在用的快克 90W的
感觉处理 多层板 和大焊点 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40W的也够用了,有需要再上好设备也可以。

一般情况的 单层板够用吧
无铅的 多层板就不行了

网友I:
淘宝买的白光焊台(高仿的吧),某宝买的,包邮69这样,用了好几年了,发热很快,就几秒就能化锡。
是变压器的,拆散热器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淘宝买的白光焊台(高仿的吧),某宝买的,包邮69这样,用了好几年了,发热很快,就几秒就能化锡。
是变压 ...

变压器的不用  还是就40W的内热吧!

网友:
90W的好点、、、、、、

网友:
还是尽量买大点的,稍微小了点。

网友J:
40w如果练手还是可以,如果是维修  建议936这类防静电的  有的漏电会击穿ic

网友K:
看来还是90W的好啊  我的是80还是换个

网友:
引用 网友I:
淘宝买的白光焊台(高仿的吧),某宝买的,包邮69这样,用了好几年了,发热很快,就几秒就能化锡。
是变压 ...

这个 功率小点
主要是修什么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的不用  还是就40W的内热吧!

感觉 变压器的 比开关电源好啊
好烙铁 都是变压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40w如果练手还是可以,如果是维修  建议936这类防静电的  有的漏电会击穿ic

936 好像是60W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来还是90W的好啊  我的是80还是换个

90W的 处理大焊点和无铅的多层板 好点

网友J:
936确实是60w的   我用936温度250-300度几乎所有都能焊接,最高温度都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J:
936确实是60w的   我用936温度250-300度几乎所有都能焊接,最高温度都没用过

主要用来焊接什么呢
有没有焊接过
多层板的电源 大点的焊点 拆焊非常费劲 温度得到底才行

网友:
40W恒温电烙铁已经可以对付绝大多数维修应用,包括无铅焊接,功率过大一是不经济,二是烙铁头易烧死,反而不好。

网友:
修电脑的没见过买内热外热式的烙铁,都是焊台,或者自己做一把白菜白光T12,好用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够了  ,但是我建议直接买一台好的,毕竟好用嘛  快克

混迅维,不推荐,迅维936 ?

网友:
够用就好,原来30W的不照样用hehe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图有吗肯瑞托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