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3暗屏维修

楼主(2017-05-03):
机器GM45芯片组 来时机器有声音 无显示 一看屏幕暗屏直接拆机 检查无进水 无维修 打开PDF 一看没有BL_Enable背光开启信号 这个6脚mos直接摘掉 (QB1)机器修复

chinafix.com.cn迅维网_HP CQ43 ICH9 gm45集显chicago_mt_hpc.pdf

网友:
楼主修机 快 准 狠

网友:
很好的学习资料啊!

网友:
像这种我一般都是直接拉过去

网友A:
这样修,开机会出现白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修,开机会出现白屏吗

不会白屏!!!!!!!!!!

网友B:
我修到现在暗屏 基本都是灯管挂了
   这个还没遇到过

网友:
最喜欢这样的问题,不会返修钱也好收

网友:
还能CQ43   这样的老机子啊

网友:
我一般都是飞线

网友:
摘掉5V过去也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到现在暗屏 基本都是灯管挂了
   这个还没遇到过

应该说 早起的灯管的故障多 现在多是LED了

网友:
经验很好~!

网友:
简单,明了,加分。。

网友:
暗屏一般 拆屏一坨坨上去

网友:
简单又明了

网友C:
你拆了这个,背光和显示能同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拆了这个,背光和显示能同步吗

可以同步 一起显示

网友:
思路清晰  直接找到问题

网友:
思路清晰小赚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