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993S维修一波三折差点修成废品了

楼主(2017-05-03):
收了台客户换下来的AOC19寸的显示器故障是电源灯老闪屏不亮这种问题一般来说不是电容爆了就是高压有问题,前几天拆开后换了驱动板上的一个二极管还是三极管和屏板上的一个三极管用了三天左又又出问题了,屏电路板只拍了背面焊工不行用热风枪吹的差点就吹坏了如下图,换这两个地方是因为驱动板上的5V过来后在这两个点一会高一会低

接着拆吧,怀疑可能还是驱动板供电不稳,找了个通用的驱动板装上去果然正常了于是在某宝上定了块回来,你以为就这样完了嘛ON.ON.ON这才刚开始定回来换上后故障还是一样,懵了,不科学啊换通用驱动板是可以的啊,是不是黑心商家卖的坏的给我的,沟通后商家说是我电源板供电问题不是驱动板让我在发个电源板,真是醍醐灌顶啊,我用通用驱动板时是没有取电源板上的5V供电的是用的电流表,难道要在发个电源板回来,怎么可能虽然便宜但不能遇到问题了总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嘛,自己动手修下,看了下5V供电在电源板是很简单的只经过了一个厂管两个电容一个电感,最后换了两个电容好了成功修复。两个电容拆下用万用表测是正常的,,可能不稳定吧。如图。码字好幸苦有没有小红花哦。

网友:
刚看了还好像没小红花

网友A:
修显示器还不熟练啊   流程没有搞对  还有 基本功不扎实   屏板都起泡了

网友B:
收了台客户换下来的AOC19寸的显示器故障是电源灯老闪屏不亮这种问题一般来说不是电容爆了就是高压有问题,前几天拆开后换了驱动板上的一个二极管还是三极管和屏板上的一个三极管用了三天左又又出问题了,

哈哈 搞维修的语文都不太好吧
你这前言不搭后语的
前面说一般不是电容就是高压  后面直接说驱动板换三极管。。。兄台 你这行文 难以得到加分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收了台客户换下来的AOC19寸的显示器故障是电源灯老闪屏不亮这种问题一般来说不是电容爆了就是高压有问题, ...

哥是一般是电容爆或高压但是这个显示器电容用表测出来的值都是正常的,高压也没问题,有没仔细看哦最后还是换电容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是一般是电容爆或高压但是这个显示器电容用表测出来的值都是正常的,高压也没问题,有没仔细看哦最后还 ...

懂的自然懂我 再说什么 我就是给点意见  行文下次再清晰些  思路有点混乱 写得好给你+分多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显示器还不熟练啊   流程没有搞对  还有 基本功不扎实   屏板都起泡了

嗯嗯跟师傅学的时候就是直接上手的都没讲什么工作原理的,一般都是修些改高压换灯管。

网友:
屏电路维修时,特别要注意温度不能过高,

网友:
维修逻辑电路板一定要注意温度和焊接时间,逻辑电路板比较薄

网友:
搞维修要学好原理才能分析故障,要不然只能修修常见的故障和通病,幸好这是个显示器。。。给个小红花鼓励一下吧

网友D:
以后那种橙皮电容,见一个杀一个,不是什么好鸟,尤其是AO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后那种橙皮电容,见一个杀一个,不是什么好鸟,尤其是AOC的。

滤波电容是电源板中最容易坏的了,10个电源板得有5个鼓电容的

网友:
冒得必要修了

网友:
搜个东西都要钱了

网友:
电源灯闪先考虑电源板上的电容问题

网友:
这个可以的,修显示器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