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820-3115-B,AC插上自动触发

楼主(2017-05-03):
机型:苹果A1278
主板:820-3115-B
故障:接电池状态下,插AC自动上电

客户拿来一台A1278,故障是不触发,插AC 电源灯不亮。拆机拨掉电池后,放置一会儿,再接入电源就正常了。可正常开关机,充电。但有一个异常,即在关机状态下,插入AC会自动触发上电,但进休眠状态时,插拨AC无影响。

客户机器拿回去用几天,又出现最初的状态。拿过来试,拨掉电池又能正常了。

目前测量发现异常点是PM_BATLOW_L为低电平,但SMC_BATLOW_L为高。进一步追查发现PM_SLP_SUS_L为低。机器触发后上述电平均置高。

RTC部分测量均正常,VCCDSW和PM_DSW_PWRGD也为高电平。

不知哪位同行是否碰到过类似故障,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另外,测试去掉U7940,人为抬高PM_SUS_EN,PM_BALOW_L为高,此状态下插AC仍然会自动触发

网友A:
可以尝试 换一个电源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 换一个电源小板

抱歉,忘记说了,电源头换过了

网友:
主要是没有思路了,还望苹果维修达人给指点下

网友:
手里一台进水了也是电源头指示灯不亮,

网友B:
AC插上自动触发,除了。触发后可以进系统吗?这款板子不难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插上自动触发,除了。触发后可以进系统吗?这款板子不难修的

可以正进系统,除去自动触发外,其他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