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修两台进水机G490 T43

楼主(2017-05-03):
      今天下雨了,正好没事了,修好了顺便发个贴,挣点分。
      接了两台机器,一台联想G490, 一台T43,今年生意淡,老机器也接来修修,两台都是不开机,都是同行送来的,什么也不说了,上电一看,G490无待机,T43待机电压偏低只有0.02.先修个新机器吧,T43拆机都麻烦,后面修它吧!拆开后盖,看到电源接口处的管子烧了,难怪没待机,直接拆机吧。发现板子进过水,修过了,二修机了,心想不一定好搞了!

先拆了那个
烧了的管子,打下各供电的阻值,很幸运,没有短路的,看到进水二修机就怕!上电还是没待机?量公供点没电压,乖乖的查图纸吧!PQ301的VIN有电压,4脚也是19V,明显没有被分压,PQ307的5脚有3.3V.怎么没分压呢?量电阻PR305的1脚有19V,2脚没电压0V.
原来是PR305腐蚀阻值变大了,所以不分压,公共点没电压,找个电阻换上,待机有了,上电触发。应该是上次进水没处理好,电阻磨蚀了。刚修好同行就来了,没拍开机的—。

下一个,T43,无触发真不想修这机器,拆机都麻烦,关键是活少,还是修吧,多少挣点了!
接可调电源,待机0.02多一点,这机器正常在0.05左右吧。
量L4 L3没有3.3V 和5V. 量U41的工作条件,21脚没电压,找R270  R523,这机器有点位,撕开绝缘胶纸,电阻腐蚀了,镊子轻轻一碰掉了,补上电阻,21脚还是没电压,电阻一边微短路,21脚和电阻电容都断线了,下面是挖好后的,只补了一个电阴,另一个有点小,两个连不上了!

20欧姆的电阻找了好一会没找到,找了两个50多欧姆的换上了,上电触发了!

发贴不容易,大家都懂,挣点分!修机不如发贴费时间,能加分的帮加一下,谢谢,

网友:
进水机器不好修啊,能修好很厉害了。。

网友:
T43这种机器我也懒得修,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学习了、。。

严管板块 禁止灌水